[問題求助] 新手第一次修螢幕問題請教 Benq E2200HD

楼主(2014-09-12):
大家好,
朋友送了一台故障的Benq E2200HD螢幕,
故障原因為電源燈不亮且無畫面,想說可能只是常見的電容故障情形...
由於沒修過螢幕,想著修好賺到修不好回收,
拆開後發現電容沒事,依照在站上看維修實例的印象,先量測電源板電壓,均正常...

後來量測到AD板上一顆IC 50117K-G 其中兩支腳是短路,

查了資料發現其是一個線性穩壓器,輸出3.3,因為其輸出與輸入短路造成輸出為5v

因為沒有這顆IC可換,找了一顆ST 1117S33,因為看其規格好像差不多,換上後電源燈會亮了,

將外殼裝上後顯示畫面也正常了

想請問的問題是為何短路的50117K-G 造成原先該輸出3.3v的輸出成5v,為何會造成電源燈不亮呢?
另外換上ST 1117S33後似乎恢復正常了,後端元件不會因先前電壓太高故障嗎?

另外就是請問使用ST 1117S33替換原先的IC,可以長期使用嗎? 還是最好買一顆原型號換上呢?

网友:
50117K-G --> EC50117  3.3v

http://www.ecmos.com.tw/UserFile ... 200937887111018.pdf

為何會造成電源燈不亮呢?
--->跟主要IC (REALTEK)有關 過高或過低電壓不符合規格 內部cpu無法工作

換上ST 1117S33後似乎恢復正常了,後端元件不會因先前電壓太高故障嗎?
---->若電壓不超過 IC設計最大規格 通常不會壞,若有興趣 可以自行去查詢每一顆後端元件 可耐的的最大電壓值

另外就是請問使用ST 1117S33替換原先的IC,可以長期使用嗎? 還是最好買一顆原型號換上呢?
---->這規格可以代用 不用特別更換 ;長時間使用耐用度問題 就不一定有明確答案
通常ldo會壞掉  都會查源頭提供電壓輸出穩不穩定及輸出穩壓電容esr是否過大 然後提供ldo良好的散熱環境 都有助於提高耐用度

楼主:
原來如此,謝謝回復,
所以應該可以理解成原先故障電壓超出工作電壓,但小於可耐電壓,所以元件類似進入保護狀態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