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42D15不開機無待機紅燈(已完修)

楼主(2014-09-12):
型號

內部電路分配

無待機紅燈,電源版是好的

問題在主板上了

找到一塊禾聯42吋不同型號將U9
IC調換.........

油畫.....此IC是有程序的........
請問論壇先進有備份這型號的程序嗎?

网友A:
哇~
這個冷場耶~
幫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這個冷場耶~
幫推一下…

哈⋯⋯害我熊熊高興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害我熊熊高興一下

我應該有42吋 LG面板的主機板..2到3片...
燒錄機搬家被老婆拿去回收場了
可寄主板給你測自己燒

网友B:
這個畫面....
你把T-CON的(左邊)第7腳送一組3.3V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畫面....
你把T-CON的(左邊)第7腳送一組3.3V試試看

張大說的也對...看畫面有可能3.3

楼主:
⋯⋯神人⋯⋯張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神人⋯⋯張大⋯⋯

想知道原因嗎...你換的是友達面板資料

多看看面板規格書

网友:
LVDS腳接地或接3.3V  就搞定了(應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原因嗎...你換的是友達面板資料

多看看面板規格書

根據小張大和BEER大和jackhiphop大
的回覆先找出規格書,原來第7腳是
LVDS的反轉利用高低電位不同來達成

基版正面電壓最低的穩壓IC就是它1.8V

將1.8V接一條藍色導線

找出第7腳的LVDS反轉腳的線和1.8V
接在一起

果然畫面正常了,又學了一招沒有程序
也能這樣變通 ,感謝各位先進

网友D:
這款咧毛病,哩要問瓦安抓修理
我嘎哩貢: 殺肉吧!

网友E:
不管了,先記下來當筆記。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款咧毛病,哩要問瓦安抓修理
我嘎哩貢: 殺肉吧!

三太子兄,今天和playart中午去找你,門鎖住了

三太子也會打台語的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了,先記下來當筆記。謝謝分享

人的記憶有限,希望有幫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