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保護板的鋰電池使用法。

楼主(2014-09-12):
小弟買了有保護板的鋰電池,它的接頭有三條線,分別是:黑、黃、紅。
用三用電表量,黑紅或黃紅之間電壓均為3.7V。
黑與黃之間約有3歐姆的電阻植。
請問前輩們,使用時輸出該接黑紅,還是黃紅?
充電輸入該接黑紅,還是黃紅?

网友A:
充放電都接紅黑
黃的部分為偵測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放電都接紅黑
黃的部分為偵測點

謝謝大大!

网友:
Test端放电能力不会大的,楼大只要将黄与黑、红与黑分别接一个电阻放电看看电流即可知的。

网友:
其實把膠帶打開來看就好了

楼主:
哈!謝謝各位大大,我用1W的LED給它測試,黑紅正常的亮,黃紅只有小鬼火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