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開飲機 按壓不出水 (完修)改吃外部電源

楼主(2014-09-12):
弟的開飲機 溫水按壓開關無法出水
1. 3顆 黑relay作動正常 直上12V電源 導通正常
2.馬達打水正常   直上12V電源  正常
3.電容 檢查後 有一顆200uV的測量後有點怪怪 跳230mV
4.有將熱水溫水馬達線路對調後....剛開機都是正常....但加熱完後就仍是溫水開關relay動,但馬達不動
5.目前又把 馬達線路調回,飲水機發爐, 發現按下開關後,中間顯示水位區---->水位直直上升......而不會保持平衡
   或是會自動出水....發爐 溫熱一起出水.(可能顯示水位管路有壓到??)

不知現在要從何修起??
----------------------------------------------------------------------------------------
在打工的地方,把所有電容都換了.....正常(還測3次)
回家後,剛開機都正常.    加熱中....又開始按壓沒反應
關機重插....又發爐了.........溫水自動流出.
無奈下更改線路
直上外接12V的電源,跳過內部線路.
****有試過驅動安培約不到0.1A(按壓開關可以承受)****
        改的線路都有包上熱縮管套(防止線路受熱軟化短路)
        順便把照明改恆亮
----------------------------------------------------------------------------------------
猜測 內部12V的變壓器應該有異常.....放棄.....改線路搾乾他的殘值!!

网友A:
這叫做電熱水瓶..

网友:
電容換掉,單層板補焊就ok了!

网友:
是不是水位传感器出问题了呢?
修这些小东西,我是用笨办法的。反正元件也不多,先测几个关键电压是否正常,检查PCB板上的各个半导体器件是否正常,各类开关是否接触良好,再看看各类传感器是否正常。实在不行,对PCB上焊点进行补焊(其实[特别是高温区域],有的时候这着真的很管用,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叫做電熱水瓶..

postmall.com.tw/p89/index.php?action=product_detail&prod_no=P0025800206957開飲機啦
熱水壺 單心的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postmall.com.tw/p89/index.php?action=product_detail&prod_no=P0025800206957開飲機啦
熱水壺 單心的啦 ...

你修了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修了哪裡?

電容.....換了沒用
改線路用外部12V的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容.....換了沒用
改線路用外部12V的電

那肯定電路有問題,不及著用去追他12V來源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電路有問題,不及著用去追他12V來源就知道了..

電路有問題這是肯定
1.有類似焊接不良地方 但這版 坦白說焊接還真是好
2.12V電源應該有問題 不知道沒查
算了啦!功力只能到這 且基板在最底下,沒水時又沒辦法上電檢查.....
麻煩直接上新的12V....得過且過

网友B:
有些故障的出水馬達常溫下是正常(請注意:禁止乾轉)
煮沸,熱水進入後,掛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路有問題這是肯定
1.有類似焊接不良地方 但這版 坦白說焊接還真是好
2.12V電源應該有問題 不知道沒查

單層板補焊動作一定要的(經驗之談)!不要相信你的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故障的出水馬達常溫下是正常(請注意:禁止乾轉)
煮沸,熱水進入後,掛點 ...

請三太子解疑~~~為啥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故障的出水馬達常溫下是正常(請注意:禁止乾轉)
煮沸,熱水進入後,掛點 ...

太子 不過從星期五晚至今,用外接都沒問題過 所以馬達ok
其二您說煮完掛點,到變成 煮完掛點 放著一下就發爐
有時單孔出水 有時雙孔齊發爐 要說掛點也不是?還是溫度導致relay異常?
或者說是常溫所有內部電路原件都還屬正常值,一但溫度上升後
電阻改變了?
至於乾燒是不會的出水孔高於桶底,弟用兩年都吃ro水
所以垢 只能用點方式計算,猜是電組受熱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單層板補焊動作一定要的(經驗之談)!不要相信你的眼睛.

也想過焊接問題
單只有熱時才異常 怎剛插電都又正常?
昨晚聽到relay  達達聲 想必裡頭有
東西亂放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想過焊接問題
單只有熱時才異常 怎剛插電都又正常?
昨晚聽到relay  達達聲 想必裡頭有

一般POWER單層板很容易假焊,更何況你的是加熱產品,重點是你12V沒出來,其他都沒問題,所以你只是電源問題,補焊看看12V會不會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POWER單層板很容易假焊,更何況你的是加熱產品,重點是你12V沒出來,其他都沒問題,所以你只是電源問題, ...

冷機時 都正常
熱了時出時不出,所以12v應該有出來
晚上聽還有聽到relay 達達聲 只不過馬達電源被截斷
所以沒出水 還想把relay 幹掉
所以應該災情不單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