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簡易晶體測試器新BIOS更新[20140911]

楼主(2014-09-13):
簡易晶體測試器痞酷板BIOS更新:
changlog.txt 部份內容在此文最後面。

此板BIOS與前板幾個UI上的差異:
1. 字體的改變,原作者目前有3種字體支援,6x8, 8X8 以及 8X16。
新板字體 8X16 是另一種字體,會有不習慣的感覺。
目前新板的設定,我選用 8X8 有幾個原因,如原 8X16 在某些原件時,會顯示更多的資訊,而去蓋掉原中文名稱的位置。
2.背光的小差異,可能是我調了值,如有很明顯的眼睛不舒服再跟我說。
3.拿掉了很多自訂的圖,改用原作者所提供之圖示。只增加了作者沒有畫的圖,如:電阻,電容,二極體之類的。
4.目前程式空間還夠,之前沒關掉一個大功能,此大功能為內建一個選單,可以切換至很多額外的功能,如:PWM generater, Freq 測量,外部電壓測量等等。此為高級板功能(需要額外的IO腳及flash空間支援,如使用 ATMeag64/128/256)。
5.發現在程式內,作者打算把校正電容,直接銲到特定的腳位去(高級板功能),免除效正時,需要另準備一顆電容。
6.顯示 logo 後delay 4s 改成 2s。

完整程式,更新到官方最新 20140911

此zip為只放 BIOS ,裏面有 4個資料夾
V10:為舊板的機器
V20:為新板的機器(就是底下展示圖片的機型)
V10_ORG:此為在 V10上跑的最接近原始的BIOS,就是沒logo沒額外增加中文圖示之類的。
V20_ORG: 同上,但是可以跑在新板的機器上。

此zip為更新V10背光設定,使其與舊板的亮度一樣

底下為 source code 砍掉的一些資訊,這些是 porting 在不同的板子上的設定。

底下放了3張展示:

pigoo logo

JFET

BJT

changelog.txt裏的資訊,經由 google 翻譯(德文->英文),今年的更新資訊:
Corrected sign error in Show Data.
Sequence of ST7565 commands changed during initialization.
Without the option POWER_OFF there is no menu function "Switch off".
Menu function to output the calibration extended (Show Data).
Amended standard for connection of pulse encoder on PD1 and PD2.
Correction of the pin-outs for ATmega324 / 644 / 1284th
FAKTOR_ESR adapted for the correction of small ESR capacitance values.
Reset to uncalibrated only capacitors> 4.5uF and negative ESR.
All bitmaps for the ST7565 controller are defined in bitmaps.h.
Optimized to save bitmaps for the ST7565 controller to place.
Capacitor for compensation must be detected instead of two consecutive five times.
Overflow problem in GetESR (cap_val_nF) eliminated.
Recognition of JFET and BJT with residual stream further improved.
Waiting time before printing the help text removed.
Support for 8x8 and 8x16 character fonts for ST7565 controller, thanks to Nick L..
Contrast Adjustment for ST7565 controller as menu function.
5ms Response time after cursor Home in LCD initialization due to problem with diode symbol.
Using the internal calibration capacitor for ATmega644 / 1284th
Adaptation of the initialization of OLED displays.
External voltage measurement only with the Makefile option WITH_VEXT.
For the highest resolution for pulse encoders without latching WITH_ROTARY_SWITCH = 5th
The past of the encoder states is no longer deleted at any wait_for_key_ms call.
Also separate Up / Down buttons can be used instead of the encoder.
The automatic change of menu function after 5 seconds has been disabled.
Order of the sample frequencies changed.
Support of a rotary encoder to PD2 and PD3 for mega328 for easier menu operation.
In frequency measurement with 4-line display line 3 + 4 are used for period measurement.
Flip for ST7565 controller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separated selectable.
The self-test of the calibration part is carried out only with the external capacitor,
  when calibr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or the self-test with the menu function is called.
Menu function for complete self-test in transistor tester with test pins shorted
   is called at free switched Menu function only of the calibration part.
Menu function for test of pulse encoders.
Support of a graphic 128x64 LCD with ST7565 controller of Wolfgang Sch.
Support of the Italian language LANG_ITALIAN.
At the frequency generating a point for 30 seconds is output as a time stamp.
Pin designations at TRIAC of GCA in G12 changed.
1.10 / 04/09/2014
Operation of the menu functions revised (timing and POWER_OFF option).
Extension of the measurement range for separate C + ESR measurement, 2UF-50mF.
Preparation to support mega324 / 644 / 1284th
Additional query in CheckPins because of false detection of TRIAC as npnp.
Separate C + ESR measurement on TP1 and TP3 selected in the menu.
Bounce suppression in wait_for_key_ms () function.
Corrections in the frequency measurement, resolution of the frequency at low frequency to 1uHz.

參考資訊:

原始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50557-1-1.html
PROISP 1.72 教學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610609
fuse 設定值與寫入問題(19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638277
relay 改裝 (50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614672
改機理由原始討論
http://bbs.pigoo.com/thread-50424-1-1.html

网友:
更新v10版後
觀察到字體變粗
量測速度稍快一些

网友:
測試完v10org
字體變的更粗一些
少了開機畫面及中文說明
開機及量測比v10在快一些
不過校正開始時倒是多了一堆英文說明

這兩版在舊版晶體測試器的顯示上都有一點偏暗

网友A:
更正是字的對比度偏暗一些

网友:
啥毀~ BIOS更新,不會啦!
老板! 有沒有用USB插上電腦就會自動更新這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正是字的對比度偏暗一些

bluefish大你好,

背光設定已改回與舊板設定一樣,你去上面抓新放上的及可。

网友:
現在量測時可以看比較清楚了
謝謝 Jojo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