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牌冰箱製冷時間變長

楼主(2014-09-13):
最近冰箱製冷時間變長,導致冷凍室塑膠壁有稍微結冰

溫控器都在中間值沒去調整它

內物品也沒有變多或變少

有拆開看製冷麒片是正常的沒有結霜

有爬了文好像是冷凍室溫控器問題造成

网友A:
1.版規說:"沒圖沒真相"
2."冰箱製冷時間變長,導致冷凍室塑膠壁有稍微結冰..."
   也有可能是關冰箱門時,冷凍庫門沒有關緊,或是有彈開,
   導致閉合不良...冷凍室塑膠壁才會有稍微結冰...
3.建議確實的將冰箱門關緊,再觀察看看;
   塑膠壁的稍微結冰不會自動不見,必須清理掉,或是注意有沒有變多
4.才疏學淺,如有不是懇請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版規說:"沒圖沒真相"
2."冰箱製冷時間變長,導致冷凍室塑膠壁有稍微結冰..."
   也有可能是關冰箱門時, ...

門不密+1

楼主:
不好意思  今日補照

確定不是門沒有緊閉

我有自行買溫控器回來換
情形依舊

看壓縮機附近銅管有泛油光
就一定漏冷媒嗎?
因為冷凍還是可以結冰
另外在問一下 冷凍一定要到-18度才正常嗎

网友B:
冷凍一定要到-18度才正常嗎----------對這樣才能保存食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凍一定要到-18度才正常嗎----------對這樣才能保存食物----

因為我把溫控調到中間值
放5小時
量測溫度大概都在-5到-8左右
這樣那裡出了問題

网友:
如果你調溫器調到最冷---------可以達到-18那就是正常
如果不能有可能是門有漏---如沒漏就是冷媒系統問題-----

楼主:
再來重整一次冰箱問題好了

1.冰箱調整預設中間值
2.冰箱內東西沒有多也沒有少
3.一如往常使用下
4.壓縮機自動關閉與自動運轉都有ㄉㄚˋ一聲

問題
1.冰箱運轉時間變長一天只停兩次,原本好多次
2.計時器會發出像齒輪再轉叩叩叩的聲音,冰箱正常之前好像沒有聲音
3.整台冰箱運轉聲似乎比之前還小聲

謝謝各位

運轉中把它拆下來拍

計時器拆開來

网友:
漏冷媒了..

网友:
因為我把溫控調到中間值
放5小時
量測溫度大概都在-5到-8左右
這應該是沒壞
要到15到24小時才會到-18

24小時之後如不到-18
就是整個制冷系統有問題

网友:
冷煤漏+1

网友:
漏冷媒+1  都結霜了....

网友:
有沼氣
漏冷媒了

楼主:
感謝各位回答

那想問一下
我看網上大部分麒片那邊結霜成這樣
都像是除霜計時器有問題

還是說我同時漏冷煤還有壞計時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來重整一次冰箱問題好了

1.冰箱調整預設中間值

毛細管未結霜且蒸發器能結霜如此應該不至於漏冷媒(可你又說高壓管有油光ˊˋ?)
你照片是拆下來就拍的嗎?怎感覺看起來怪怪
不過下方結霜如此嚴重先從化霜部分處理

化霜定時器手動轉至化霜然後看加熱管是否正常與正常除霜完畢
除霜完畢後化霜定時器才會繼續走

簡單的說如果手動切到化霜,定時器還會走或除霜未完成就走就可能13度有問題(有電流勾表最好),除霜完畢後半小時還不會自動切到運轉就可能定時器有問題,定時器完全不走(轉動聲)就可能保險絲跟加熱管

另外你說運轉跟啟動會有搭一聲?順便檢查一下啟動繼電器是否正常(沒電表的話就拔起來搖一搖看是否有聲音)

楼主:
油光是我拍壓縮機的那張
您說計時器嗎  拆開就拍的

先說知道的
冰箱使用6年未維修過
計時器我有看小透明窗口  有在轉動 也有在跑的聲音和微溫
搭一聲是正常之前也有的
謝謝耐心的回答

楼主:
我手動轉到除霜 有正常發熱除霜
9:45分開始除霜 到10:30啟動壓縮機
期間看內部鰭片結霜已經完全消除

有自己測試 溫控器調適中
從不冷到開始  壓縮機運作到結束大概4個多小時
休息30分左右自己啟動

有拆化霜溫度開關下來常溫量測是斷路
此零件有可能用久感應變不敏感溫度要更低才開路嗎?

手邊只有數位電表 沒有勾
不知道這樣能否判斷故障點

溫度開關上寫(13換行 T016)

楼主:
我的症狀比較畸形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症狀比較畸形嗎

風扇呢???轉速如何??

网友:
你的問題
最近冰箱製冷時間變長,導致冷凍室塑膠壁有稍微結冰

网友:
結成那樣不像漏媒 ~應是除霜定時器壞了~

网友:
應該是感溫器NG才會時間延長且結冰出來外層

楼主(2014-11-09):
感謝各位
風扇轉速一切正常
門不密 有什麼方法能完全看出嗎
除霜定時器
有詢問商家
他一聽到我的症狀
直接叫我把冷凍內的溫度調到最低
過了一天至今 停轉時間都跟之前差不多
但還是想知道是什麼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
風扇轉速一切正常
門不密 有什麼方法能完全看出嗎

門不密水氣多

网友:
冰箱主體,周圍散熱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