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電漿電源板LJ44-00187A的一個腳位問題

楼主(2014-09-13):
電源板上有標示 VS,VA,兩個腳位,我問過賣家各為 VS = 207V ,VA = 55V,但是當我把PS_ON 即 GND 導通時,都測量不出有任何電壓,但是其它腳位卻有該有的電壓 , 如 : 12V,5V,24V....等等,於是我發現電源板上有另外標示 VS_ON這個腳位 !

請問 :

1.是不是PS_ON 開啟電源板後,VS,VA就會有電壓,還是要另外再導通 VS_ON 這個腳位 ?

2.又如何開啟 VS_ON  這個腳位 ? 是在電源板開啟後再導通一次 VS_ON + GND嗎 ? 還是跟 PS_ON + VS_ON + GND 一起導通啟動

電源板腳位圖

VS,VA 腳位圖。  圖中D15V,在導通 PS_ON + GND 時,是有電壓的,只有VS,VA沒有。

請各位專業大大指導一下,感恩不盡。謝謝。

网友A:
以正常來講.你講的是對的.但是.....

power板.的on/off跟vs  on/off有2種都是高電位.也有p是low  vs是hi的
如果要問如何判斷--------那就博杯問三太子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正常來講.你講的是對的.但是.....

power板.的on/off跟vs  on/off有2種都是高電位.也有p是low  vs是hi的

謝謝指導,所以是個別啟動,

重點是有會幾個可能情況 !

P 及 VS 都是 低電位啟動

P及 VS 都是  高電位啟動

P是高, VS是低

P是低, VS是高

以上幾組可能。

那這幾組可能情況是不是會有另一個控制器,來控制 ?

我再看了一下電漿,發現有一個疑似控制器的電路板,在開啟室電110V時,會同步啟動(有綠燈),

在開啟PS_ON時會有綠燈同步再閃爍兩次,所以該電路板是不是就是控制器,如果如上述VS沒有啟動,

很有可能就是該控制器故障了 ? 謝謝指導。

控制器圖

网友B:
VS_ON不是從主機板來就從邏輯板來  POWER_ON VS_ON 一定是HI電壓  沒有LOW電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S_ON不是從主機板來就從邏輯板來  POWER_ON VS_ON 一定是HI電壓  沒有LOW電壓的

樓主這塊就是power on/off就是low電位的.(因為這塊我有改過公板.power on/off需要加一顆晶體2組電阻.把hi改成low)

當vs on時才會有va vs電壓.這塊印象中無附載時無法正常啟動

网友:
我電漿還沒遇過LOW的 那代表我經驗還太少(修不夠多)~~小張大 感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這塊就是power on/off就是low電位的.(因為這塊我有改過公板.power on/off需要加一顆晶體2組電阻.把hi ...

原來是這樣的啊 ! 那麼說如果 VA,VS沒電壓,但電視本身有聲無影,應該就是邏輯板故障了,導致無法啟動VS_ON,進而沒有 VS,VA電壓,更進而無法啟動電漿面板, 是這樣的嗎 ?

謝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