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RJH30E2 1105 哪裡有在賣 ? 謝謝。

楼主(2014-09-13):
各位專業大大

請教一下 ,RJH30E2 1105 晶片哪裡有在賣 ? 謝謝。

拍謝 ! 因為字面不是很清楚,所以不知道是 RJH30E2 1105 還是 RJH30E2 110S

网友A:
IGBT   RJH30E2

1105代表的是  2011年 第05周 生產

找電子行      360V  30A   電壓跟電流   只能找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   RJH30E2

1105代表的是  2011年 第05周 生產

原來是製造日期!

謝謝!請問這元件叫什麼名子 ?

去電子行怎麼說呢 ?  (請問360V  30A 的什麼元件有嗎? 是這樣說嗎 ? )

謝謝 !

是不是只要買同標號即可!下面製造日期無所謂!

還有這元件故障!可以用三用電表測的出來嗎 ? 怎麼測呢 ? 謝謝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製造日期!

謝謝!請問這元件叫什麼名子 ?

它叫 IGBT

量測教學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t=IGBT%2B%E9%87%8F

不會買的話  拿著晶體  找個店員 拿給他   跟他說

: 這是IGBT  360V  30A  幫我找一下它放在哪裡 或是有沒有代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來自左岸的資料
http://tw.taobao.com/search/search.htm?q=RJH30E2&navigator=all&_lang=zh_CN%3ATB-GBK&_ ...

謝謝提供資料 !

但是在大陸加上運費可能不划算,到露天買個一整片的高壓板替換還划算些。

還是很感謝你的熱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