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a43s 二修機不能開機+人為惡意破壞 維修實例

楼主(2014-09-13):
這台是同行送修的,說有在上家修過沒修好
開始的故障為按開機鍵沒反應,不能觸發上電,拆機取下主板後發現EC附近進水並有氧化現象,在一陣重新補焊清潔後可上電開機了

但開機後畫面白屏有線條,打lvds接口時竟然發現3-8腳會導通...這是怎麼回事,對週邊電路整個快翻遍了,找不出短路的原因...XD怎麼可能呢....這裡查了快一天,一直不會想到是座子會出問題,最後試著解焊連接座有驚人的發現...
底下連錫了....  這裡只能解讀為人為上錫..(加上小弟沒用力先目測整片主板..該打屁股 )

最後重新迴焊後,終於可收工了

可開機,畫面也正常了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jackchen681大, 這種座子直接用鉻鐵焊下的吧? 應該不會用到風槍(塑膠的會融掉), 焊下的時候有沒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或技巧(因為焊腳蠻密的) ,請指點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jackchen681大, 這種座子直接用鉻鐵焊下的吧? 應該不會用到風槍(塑膠的會融掉), 焊下的 ...

哈哈,y大,小弟是用風槍耶...用烙鐵太慢了,溫度調好點,就給它吹下去,沒什麼技巧,就先拖一點有鉛錫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A:
j大 您好, 感謝回應 。請教您的風槍溫度和風速設定在多少?(小弟一般設定在370度, 風速6 ,不知道何不合適)。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j大 您好, 感謝回應 。請教您的風槍溫度和風速設定在多少?(小弟一般設定在370度, 風速6 ,不知道何不合 ...

每家的風槍的溫度可能不儘相同,小弟的都開370度,風速4.5,供您參考~

网友:
這種座其實也不難拆,以誼華 898A+ 我在用的熱風槍+烙鐵 來說, 我都用 335 + 風速 7.5 由下方主板加熱,就能吹下來的! 當然,前提也是先用有鉛錫拉過一次,要是怕麻煩或怕拆壞掉的話,還可直接上 BGA 去拆,連拉錫都不用啦! 且不用怕塑膠座給吹變形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