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L省電燈泡簡易拆開法

楼主(2014-09-13):
社區庭院還有在用220V省電燈泡,終於壞了一顆O牌的,可嘗試檢修. 它真的不易壞,很有得救!
如何拆開CFL省電電燈泡上下外殼,分離燈管引線、電路板、110/220V輸入引線.

1.幾乎無傷的拆開省電燈泡,可使用水管鉗,或固定鉗。開口要夠大,
    使圓形外殼稍微變形,即可在上、下兩外殼接縫處找到縫隙,或開口。
    再用小起子撬開分離上、下外殼。或直接扭開。

2.燈管外部銅線,如果是纏繞在電路板上的,就把纏繞解開。
   (之後可稍剪短該纏繞銅線,回裝時改用錫焊方式)

3. 112/220V 輸入引線解焊,省電燈泡底部焊錫解焊,且從縫隙中找出該電線
   在圓形電路板的焊接處,解焊之。燈泡螺旋部分的引線,也從電路板解焊。便可分離電路板檢修。

4. 檢查各個元件使否虛焊裂錫.
   a. 110/220V引線上串接的電阻,電路板上的整流二極體、濾波電解電容。
    b.點燈觸發迴路的電阻阻值、電容、DIAC (DB3)
   c. NPN電晶體13007的特性(是否燒毀短路、開路,BCE極辨別與PN接面特性存在否
        B極串接的電阻阻值(數十歐姆)(若需更換則阻值近似即可22/33/這次22換47歐姆OK),
        E極串接的電阻阻值(1歐姆,棕黑金)

    e. 電容外觀與電容值的檢查,諧振限流電感(方形,開路否),與燈管銅線連接相關元件C的檢查。

5. 為方便”再次”檢修,建議將110/220V引線加長,下次再拆修時不必解焊,
    就有空間可檢查更換電路板兩側零件. (如圖,藍線與有熱縮套管的線)
6. NPN的B極與E極有串接的低電阻若燒斷,可評估是否可直接在電路板底部焊上
     新的電阻 (如圖,黃紫黑47歐姆,嘗試取代原來22歐姆電阻),可免動到110/220V的電線部分。(如果只有脫離燈管的話)

7. 燈絲燒毀,可嘗試在電路板處直接短路,且要接回燈管的引線當放電電極。
    燈絲加熱是為了使稍後的燈管高壓放電,容易些.主要是當電極.

8. 研究電路圖:
    a. 110/220V的限電流電阻。
     b. 110V的半波倍壓整流電路或220V的全波整流電路。
     c. 初次觸發的電路的電阻、電容還有DB3  (DIAC )。
     d. NPN電晶體13007 的驅動電路 、易連帶被燒毀低數值的電阻。
     e. 燈管相關的電感、電容(兩個) 諧振電路。跨接在燈管兩側的高壓(KV)電容.或PTC.

9. 欣賞電路用料與建議使用台灣製的製品。謝謝!

這次拆修第2次才成功, 時間主要都浪費在燈管電線的拆卸與纏繞。再則是零件檢測不確實。
最終完修,僅將一只燒毀的13003更換成13007 NPN電晶體、 與13007相接的電阻1歐姆及電阻22歐姆
(沒零件,嘗試使用47歐姆,亦OK)_

网友:
如果用胶水固定的,就比较难拆了。
这种灯只要灯管不坏,还是有维修价值的。

网友:
社區庭院還有在用220V是否增加危險性?

网友:
這種燈泡,有的壞燈管有的壞電路,兩者都壞的機率不高。拆開來之後,把好的部分留下來,就可以湊成一個好的。

网友:
其實分離電路板,建議可試試man18828大的方式。
分離電路板
本人親測過後,在於拆解與組裝都相當方便,且有相當大之作業空間。
唯獨需注意的是,使用管鉗扭轉開時,施力點需朝上些,否則容易把內部之玻璃壓破碎。

楼主:
man18828 分離電路板方式,真不錯哦! 有機會試試看從螺旋處旋開。
也剛好想不透,螺旋處如何將電線固定(如果外部看不到焊接點)

网友:
說實在以環保為前題,廠商應該做成燈管和電路兩段式,這樣哪邊故障都可以另外買來更換.

題外話,如果太陽能板可以做成小型環狀,固定在燈管上方是否驅動的了小型散熱裝置?可以的話應該是不錯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