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賤的下場...

楼主(2014-09-13):
昨天跟痞友買的19"螢幕到了....後來不小心設定到75HZ垂直更新率.....顯示器掛了

网友:
CRT時代聽過更新頻率太高而燒掉的,
LCD應該不會吧?頂多無法顯示畫面而已,
拿到別台電腦試試看。

网友:
液晶显示器应该没有“刷新率”这一说的。无论在系统中设置什么样的“刷新率”,对于LCD显示器而言都是同样的结果。楼大还是看看是不是显卡出了什么问题?换个机器接上您的LCD看看结果吧。

网友:
就算是CRT調錯頻率只要不要持續太久應該不會壞的。所以,有可能是巧合吧。

楼主:
不曉得ㄝ~~我以前記得其它LCD好像設75HZ垂直更新率也沒事....

昨天我檢查解析度設定時不小心點到75HZ結果沒發現倒,結果螢幕
就不顯示了,直到我重開機進安全模式將解析度設640*480後才重入
系統重新設定解析度...

後來我意外發現這顯示器就怪怪了(反應慢).....如下
1.電腦開機時,主機都B一聲完成POST出現畫面了它還沒~
直到秀出BIOS偵測到哪些IRQ才出現畫面...

我舊的這台POST畫面就可顯示了,看的到CPU型號記憶體
容量,偵測到哪些磁碟機....

2.玩遊戲時,當遊戲開始執行秀出廠商LOGO時它不顯示了,
之前會......然後遊戲中畫面的切換(如遊戲中到地圖檢示)畫面
回來不來,黑屏!~電源燈呈有訊號藍光模式,但無背光無顯示..

原來不跑遊戲就還好,平常瀏覽網頁這些都沒事,後來它在也不
顯示畫面了,只有黑屏(無顯示無背光).....

現在插上電源開機背光會亮、OSD顯示無訊號...待機
但給它訊號它只會如上黑屏,持續亮藍光(訊號有進入)..

現在言就拆殼中...

网友A:
  先別急著 "開腸剖肚" 啦!
  還有訊號時, 可試著將它 Reset 看看; 若還是不行再拆殼吧!

网友:
是那隻手幹的?
是右手的食指對不對啊,應該沒錯,兇手就是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別急著 "開腸剖肚" 啦!
  還有訊號時, 可試著將它 Reset 看看; 若還是不行再拆殼吧! ...

兄臺可否進一步解說~~?

目前都沒畫面無背光只亮藍燈(有訊號輸入運作中)....
OSD按不出來....

剛拆了,目視沒任何異常,AD板D-SUB原件似乎無異常..
不知何故主控螃蟹晶片沒送出點燈與點屏信號..

楼主:
感覺好像......韌體有缺損....

OSD在待機下無法使用麻,運作中也跑不出來~

只有在無訊號輸入時開機會有"無訊號"跳轉待機狀態..

楼主:
MCU韌體內容出包會導致螢幕運作異常嗎~~~

出現燈號正常卻無背光沒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