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樓進水加壓馬達送電後,運轉斷斷續續

楼主(2014-09-13):
家中為30年左右的二樓透天高約7米,原本家中的頂樓(3樓)水塔為靠自來水公司的水壓,直接從一樓送上去不需加裝任何加壓抽水設備,最近因為自來水公司的水壓不足以上到3樓水塔,於是在一樓水表後與上水水管間新加裝了一台1/2HP的「壓力控制加壓馬達」,頂樓水塔進水口是用類似馬桶水箱的浮球控制進水,沒有拉控制線到一樓的加壓馬達,但是馬達裝好之後,卻發現送電斷斷續續的,此時到頂樓水塔查看,發現浮球離水位約有30~50公分,補水也正常,也曾試著調整壓力控制之後,情況依然沒有改善,因為老舊房子並無線路可從一樓拉到3樓,目前尚不考慮加液位控制器控制馬達,請問各位前輩送電斷斷續續的問題,該從何處查修呢?

送電影片 http://cht.tw/x/juz0h

网友:
這應該不難理解喔,問題應該是出在水塔浮球開關因水波晃動造成密閉不良,管路內水壓低了當然又會啟動,一起動壓力升高了又停止,如此反覆。

最好的解決方案還是拉一條馬達控制線。

网友:
給浮球加個重物

网友:
將壓力開關兩條線短接,運轉還會斷斷續續嗎?

网友:
不會斷斷續續

但是會一直運轉

"爆管"

网友:
會不會是管內壓力不是很足,或管內有空氣
如果加止回流,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浮球控制進水 +1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317260583
這個應該可以改善你的問題~問題是好貴

网友:
如果用個浮球開關拉個控制線....普通抽水馬達就很好用了

网友:
請問:怕爆管,用1/4hp送水至4樓水塔可以嗎?

网友:
如果用個浮球開關拉個控制線....普通抽水馬達就很好用了、、、、、+1

1F~水塔,應該是使用抽水馬達比較適合啦......你卻用加壓機...

网友:
拉線浮球控制進水 +1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本應加液面控制線,因為現場不易配線,所以才聽水電的用「加壓機」,還在馬達與上水管間裝了一個水龍頭,才會有這種現象,不過,造成馬達斷續運轉的原因是因為管內空氣的原因嗎?還是浮球選用的問題??

网友:
如果只出現在水塔浮球下降啟動補水時,有可能是你家水管管徑出水量小,
加壓馬達一啟動就達壓力馬上停,就不斷的開關開關,話說...1/2馬力...二樓很強了吧,
理論上你先將馬達上的壓力開關直接短路,再把浮球高度暫時固定來強制啟動馬達抽水,
如果馬達運作很順暢,再把壓力開關回復自動偵測,如果馬上出現斷續的情況,就是壓力的關係,
如果還是很順暢,那就是浮球設定的問題....不過....裝1/4馬的抽水機就可以吧...加壓馬達可以用在供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本應加液面控制線,因為現場不易配線,所以才聽水電的用「加壓機」,還在馬達與上水管間裝 ...

我猜樓主的水塔內,應該是像馬桶內的浮球1樣,當水塔內的水位有液面波動產生壓力使馬達上面那顆壓力開關作動,使馬達運轉

我們所說的浮球是下面這種浮球,浮球上有1顆 "微動開關"

這顆微動開關是在控制馬達啟動的 ,但是必需拉線上來控制

网友:
這是抽水馬達與加壓馬達用錯地方造成的現象

加壓馬達要啟動,水管內的水必須要流動,根據水往低處流的原理,版大將加壓馬達裝在一樓,而水塔在3樓,這違反了
水往低處流的原理,馬達如何順利啟動

而抽水馬達是利用浮球來啟動開關進而啟動馬達,並不會受管內壓力的影響,因此可以水往高處爬

楼主:
是否加一組液位控制器,控制「加壓」馬達(非抽水馬達)的電源,應該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
1。調整馬達壓力開關 看加壓機是否持續運轉
  逆時調整壓力變大
2。檢查水塔的出水量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覆,本應加液面控制線,因為現場不易配線,所以才聽水電的用「加壓機」,還在馬達與上水管間裝 ...

建議從房屋後方配一條明線用控制電源方式比較一勞永逸。

另一個問題是最好不要從自來水供水管直接抽水,
怕水壓不足時抽水會讓水管內變成負壓,很容易將髒水吸進來,
自來水法也有規定不可以直接抽水。

网友:
這個問題我遇過~~請爬上水塔打開蓋子眼睛注視浮球出水口~~你就會發現~當水位很低時絕對不會有斷斷續續的問題~問題時加壓機一直都處於補水狀態~只要缺一點點水就補水~這樣加壓機容易故障~如果不想改變現狀建議在大量使用水時再打開加壓機就好~~

网友:
所以啦,把水塔裝個浮球開關(如上圖一條繩子吊兩顆浮球)配條控制線到一樓,
一樓加壓馬達換成抽水馬達,1/2HP的揚程(可以把水送多少高度)可以到4F了。

原本水塔內項馬桶的浮球開關是防溢水用的,避免水塔內水位過高滿出來.....

您府上2樓透天施作應該還好吧?.......控制線包套管比較耐用也可以順便用管夾
固定纜線...

楼主:
感激大家的熱情協助,應該會朝加控制線處理

网友:
估计浮球那边有泄漏。用手堵上看看吧。再看看别处有没泄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加一組液位控制器,控制「加壓」馬達(非抽水馬達)的電源,應該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

請會員共同維護論壇的資料完整性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

請勿違反版規,謝謝配合。
(第一次)

网友:
版大你好:
  小弟我另外見解,提供你參考!
  就你所PM出來的馬達銘牌而言,並無揚程這項規格,縱使是1/2HP,但小弟認為應該是馬達無足夠力量將原水送至三樓。
主要是因為你所提到﹝此時到頂樓水塔查看,發現浮球離水位約有30~50公分,補水也正常﹞這段話,表示出水口端並無沉浮現象,造成出水口端有閉合狀況。

一般加壓機會區分由上加壓往下的加壓馬達,這種不會在馬達銘牌註明(揚程)
建議你應該更換有能力由下往上加壓的馬達,畢竟一樓到三樓高度也有10米,再加上彎頭水損(平行直館站不列入參考),勢必馬達進水都會因壓力不足關係,水停滯中間管段,造成馬達斷續運作。

若有錯誤,也請版裡各位先進糾正!

网友:
用了不對的馬達 還是換了好!
加壓馬達留著往下打3--->2f  冬天洗澡就有用了
用不對東西 只會增耗電 效果可想而之
如同 要短跑選手跑馬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