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洗衣機(AW-XV122)螺絲鬆脫

楼主(2014-09-13):
Dear 大大想請教一下洗衣槽中央的固定螺絲可以鎖緊嗎?如附圖
目前做法是每次要洗衣服前先用螺絲起子鎖緊,但是洗完檢查又鬆了
想說拆下點些螺絲固定膠,不知道可以嗎?
麻煩有經驗的高手告知

网友:
把轉盤取下檢查轉盤和軸心接合是否間隙太大,密合度不佳螺絲才會鬆動。

楼主:
小弟一直沒有動手是擔心拆下螺絲後,下方不知有什麼機關,結果反而要換新的
所以上來跟大機請教一下,大大的建議我晚點找時間測試一下感謝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一直沒有動手是擔心拆下螺絲後,下方不知有什麼機關,結果反而要換新的
所以上來跟大機請教一下,大大 ...

轉盤中心孔內的齒輪已磨損,需更換轉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