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22IWA 黑屏

楼主(2014-09-14):
Orz 前天修好的 又壞了 = =
這次不知道壞在哪 = =
完整照
電容區照片 沒發現爆漿1
電容區照片 沒發現爆漿2
電容區照片 沒發現爆漿3

這塊是所謂AD版????
這塊板子拆不下來 螺絲只看到一顆 轉下來了 可是還是拆不下來 有方法嗎??

現在情況是

插上電源 電源燈有亮(綠色) benq圖出現後 約1秒 出現桌面圖示後1秒就黑屏 手電筒照螢幕 沒看見任何東西 整個黑的
拆殼後再試一次 發現 燈管有亮 亮多久 螢幕就出現多久 也是桌面圖出現後就沒亮了

這是燈管壞掉了?? 還是 哪裡壞掉了 那邊有塊板子拆不了 怕強拆會壞掉~"~
特來請教各位大大

麻煩幫幫忙 謝謝

网友:
檢查主板背面焊點是否有虛焊及裂錫

网友:
「插上電源 電源燈有亮(綠色) benq圖出現後 約1秒 出現桌面圖示後1秒就黑屏....」
以上描述不夠詳細 只能簡單答

如果是 開機綠燈 背光亮~ 背光黑掉 綠燈轉橙燈
EX:請斷開燈管接頭 如果綠燈持續 就是高壓或燈管問題 (往下查) 如果一樣轉橙燈 就檢查啟動電壓

如果是 開機綠燈 背光亮~ 背光黑掉 綠燈持續
EX:請外接1組燈管測試 如果燈管沒暗 就是燈管問題 OR 外接燈管暗掉 綠燈持續 高壓區問題

PS.可用手觸摸元件或面板 看是否很燙 就大概可猜出是元件問題或燈管阻值過高 造成跳保護(高壓元件除外)

网友:
AD板拆不下來是還有兩顆六角螺絲還沒拆
再來電源燈恆亮一秒變黑屏,這個問題建議你可以測一下燈管是否是好的,如果是好的那可以往高壓區查找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明天去買個燈管試試看

楼主:
剛買了 測燈管的測試器 測試結果 4支燈管都沒壞...

難道高壓版壞了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買了 測燈管的測試器 測試結果 4支燈管都沒壞...

難道高壓版壞了嗎 >

沒錯!~~~去查高壓!

先查出高壓板用哪顆主控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