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iTAC MiNote 6133SX CPU 拔不起來

楼主(2014-09-14):
  因緣際會獲得這一部 "古董級" 故障筆電, 想拔它的 CPU 當收藏.
  可是有點難度, 因孤陋寡聞致該腳座沒見過, 不像近代筆電多是採用"零插拔力插座(Zero insertion force, ZIF省力座)".

沒見過的筆電CPU腳座

沒見過的筆電CPU腳座

  請問先進們, 沒有專用工具的情況下要怎麼拔起且不傷 CPU 呢? 先致謝!

网友A:
這一樣是S370封裝,難到要翹開??

网友B:
早期的370 soket 設計沒那麼人性, 所以要暴力法撬開了,

用較薄的小一字起子,或痞酷撬棒,從側面慢慢撬起吧。

网友C:
Sorry......nessie大!借您圖片一用~~

年代已久遠...關鍵在兩紅圈處,向外頂開吧!?那ㄇ型的塑膠栓應該有英文凸字標示.."push'或方向標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樣是S370封裝,難到要翹開??

  撬開? 不好吧! 怕是拔起來了,卻也裂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370 soket 設計沒那麼人性, 所以要暴力法撬開了,

用較薄的小一字起子,或痞酷撬棒,從側面慢慢撬 ...

  咱還是觀察研究一下好了, 怕粗手粗腳就毀了.

  提到痞酷撬棒, 想起來還沒領取耶!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rry......nessie大!借您圖片一用~~

  甭客氣, 合理延伸改作無妨.

  至於兩個ㄇ型塑膠栓, 左為SKT OPEN; 又為SKT CLOSE.
  咱知道這需要專用工具, 才能在此啟閉插拔CPU.

楼主:
  由於john_avatar 大的啟發, 咱打算使用兩支起子包住布料, 分別垂直放在照片左側橙色箭頭處向右施力.

施力方向

施力方向

  頓時 "搭" 一聲, 照片右側粉紅雙線間隙消失, CPU稍微晃動了耶! 拔起CPU後的腳座長長這副樣子.

"費力座"

"費力座"

  相較於ZIF(發明者解救了廣大的人類啊!), 缺專用工具的情況下, 這簡直堪稱 "費力座" 嘛!
  有無先進知道這腳座叫啥規格嗎? 先謝!

网友:
是滴~~就是這樣,一個方向是鎖住,一個是放鬆,這的確是有專用工具,但,年代已久遠,可能沒啥人還有留吧!?
恭喜你成功取出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