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無法調節電壓 (自搞烏龍,已解決)

楼主(2014-09-14):
感謝大家的回覆.
最後發現我搞了一個大烏龍, 電錶紅黑探棒接反. 導致輸入電壓極性不對.

輸入電壓極性錯誤,導致IC無法調節電壓. 它有電壓反相保護,IC沒燒.

网友A:
手邊最好有2~3個不同款式的萬用電錶,當有疑慮的時候,測量結果 "三戰兩勝" 心底就踏實很多。

您是空載測試?那麼就加掛個負載電阻讓 Io ≧10mA,排除了電錶的問題若還是異常就可判定 IC 真假。

网友B:
1.先在穩壓器輸入/輸出端先並上約10uF的對地電容器.(此舉可確保穩壓器能正常工作)
2.至於腳與腳間的電阻值,此為內部線路結構,可能有內含保護ZENER,測試時需將紅黑棒對調測試,若數值不同,可能非短路(或漏電)造成.
3.文中"最後一顆未使用的LM317,我覺得黑棒放VIN,紅棒放VOUT,量到的阻值約只有50歐姆,低的有點奇怪.",是否紅黑棒描述錯誤?
(50歐姆對應的LV值約0.6V,此應為內部二極體的順向壓降,表棒對調測試,此值應為不同)

网友C:
先照飛船老師與ciko.ciko老師的建議

1.在輸入輸出並電容
2.增加一只510歐姆到輸出端與地之間,當負載

線性穩壓:可以想成一個開關以極高速的速度下切換
所以輸出端沒有可以用來緩衝(電容)的物品
當然會量到不準確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邊最好有2~3個不同款式的萬用電錶,當有疑慮的時候,測量結果 "三戰兩勝" 心底就踏實很多。

您是空載測 ...

感謝回覆, 最後發現我搞烏龍了, 電錶探棒接錯. 導致輸入電壓極性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在穩壓器輸入/輸出端先並上約10uF的對地電容器.(此舉可確保穩壓器能正常工作)
2.至於腳與腳間的電阻值, ...

感謝回覆, 最後發現我搞烏龍了, 電錶探棒接錯. 導致輸入電壓極性不對.
可以請版主刪除本篇嗎?感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最後發現我搞烏龍了, 電錶探棒接錯. 導致輸入電壓極性不對.
可以請版主刪除本篇嗎?感謝. ...

不用刪啊! 這也是一篇很好的教學!!

因為你的圖只照一半,無法看出錯誤在哪裡
最後的結果也請PO一下圖文!!!(錯誤的<-+->正確的) 以茲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照飛船老師與ciko.ciko老師的建議

1.在輸入輸出並電容

那是開關電源   線性穩壓  是像水龍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最後發現我搞烏龍了, 電錶探棒接錯. 導致輸入電壓極性不對.
可以請版主刪除本篇嗎?感謝. ...

請將錯誤矯正過程補上,可供大家避免重複錯誤的發生,這也是一篇不錯的範例指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最後發現我搞烏龍了, 電錶探棒接錯. 導致輸入電壓極性不對.
可以請版主刪除本篇嗎?感謝. ...

不要把好料的倒掉啦 ...
只要是做實驗,總有遇到類似情形或者不小心燒壞東西,唯一能避免的就是不做,如果那是你要的話.

前幾天在麵包板上試驗2N7000的電路,明明感覺電路沒有錯,那怎麼又不按照我的希望而動作呢?

原來線插錯因角度關係而看不到,等看到時發覺2N7000可能有問題,換了一顆之後再試驗就正常了,而那顆有問題的2N7000並沒有壞,可能暫時保護鎖住了,等離開電源了一段時間之後又回復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刪啊! 這也是一篇很好的教學!!

因為你的圖只照一半,無法看出錯誤在哪裡

我一直沒發現指針式電錶的紅黑探棒插反了,導致輸入電源的極性跟著反了.
所以才鬧了這麼大一個烏龍.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pigoo.com/thread-37695-1-1.html
電話聽筒零件求助
------------

請問故障電話的機型是?
喇叭是也是薄型的嗎?
一般電話的喇叭比較特殊,大約是150歐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