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雷鬼500w 保險絲焊接

楼主(2014-09-14):
前幾天換新顯卡 結果完遊戲 5分鐘吧 電源供應器就爆了 那聲音有點像運動會起跑的鳴槍聲
我也忘了有保固問題  就慌張的拆開電腦 整個都是燒焦味
緊急的拆開電源供應器 發現好像是保險絲爆掉(燒焦了)

結果我這幾天 要換保險絲的時候 發現怎麼焊都焊不上去 可是我又買不到保險絲的座
什麼 焊油 在上面劃個幾刀 我都試過了 甚至焊槍也去買了個80w的 但是保險絲就是不吃焊

向各位求救

還有還有 有一顆黑色電容肚子凹進去 可是看起來沒爆 電容上面還有用奇異比畫了一條黑線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沒有圖片 很抱歉
因為圖片都傳不上來
需要看的話 我再用ptt的縮網址 傳上來

网友:
保險絲爆了,初步判斷絕對沒那麼單純
建議你先用110V / 500W的鎢絲燈泡替代保險絲

電容只要變形,肯定是要更新的
畫線只不過是做記號而已,沒甚麼太大意義

圖檔你放連結上來沒用,還是會被丟到回收區
建議你用小畫家把檔案縮小之後再上傳

网友:
第二次勸導。

网友:
第三次勸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