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AKKO 474 電動吸錫槍吸不乾淨,更換幫浦閥門膠墊

楼主(2014-09-14):
這台HAKKO 474吸錫槍已經陪伴我征戰多年,平時也是有為它更換一些消耗品,不過自從發生吸力不強後因沒有HAKKO 474的幫浦閥門膠墊,就改用另一支HAKKO 808,無奈後來連HAKKO 808發生發熱芯故障,這下宣告我得開始使用手動吸錫槍的日子已來到,幾個月前et1109團購買日本東西,所以請他代購HAKKO 474及HAKKO 808的發熱芯及幫浦閥門膠墊,今天就先更換HAKKO 474的幫浦閥門膠墊。

底下這台就是今天的主角HAKKO 474︰

拆下背面四支螺絲即可打開後蓋︰

接著拆開兩側的螺絲即可打開蓋子︰

HAKKO 474的幫浦一個在上面,一個在側面︰

拆掉透明風管,我先拆上面的幫浦,共有四個螺絲,拆下螺絲小心拿下,不要弄破黑色方形膠墊了。

下圖就是取下的上蓋,要更換的幫浦閥門膠墊就是在裡面︰

拆下兩個固定螺絲後,就可拿下金屬片,拿下後果然發現幫浦閥門膠墊已經破損了。

而且膠墊已變質跟金屬片黏在一起,費了些工夫才把變質的膠墊刮下來。

下圖的A1014就是HAKKO 474專用的幫浦閥門膠墊。

看不清楚嗎?換個背景就清楚了。

把膠墊放在蓋子內,並裝上金屬片及鎖上螺絲後,就可以組裝回去。

再來拆下側邊的幫浦,同樣也打開上蓋。

拆下金屬片後,發現情形跟前一個一樣,膠墊都已經破損變質。

同樣的也是煩瑣的除膠的工作。

裝回新的膠墊,鎖回金屬片,最後裝回側邊的位置。

大功告成了,試試看有沒有改善?先試變壓器的腳。

效果很好了,再來試試DIP 型的IC。

也吸的很乾淨。
最後要檢查一下會影響吸力的地方,機體上VACUUM的蓋子上有個濾棉,這個要定期更換。

再來是它的手柄也有一個濾棉。

這個紅鈕原本的位置是往上(鎖住)。

把紅鈕切到下方就可以打開濾棉的罐子。

濾棉的另一頭打開裡面是一個像彈簧的東西,這個彈簧的功用應是第一層粗部過濾,而過濾棉則是細部過濾。

檢查無誤後就可以裝回側蓋及後蓋正式服役了。

附註︰
底下就是HAKKO 808的發熱芯及幫浦閥門膠墊,就留待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囉!

謝謝jeanshyen,已訂正錯別字。

网友A:
想必一定很耐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必一定很耐用吧

其實這類東西都是消耗品~不過算很耐用(可能跟使用次數也有關)!
雖然同樣都為日製只是台灣賣一個的價錢有時在日本可以買到兩個~
反正當時我自己也買了808的消耗品順便幫老大一個小忙而已n_117|

网友C:
  原装HAKKO 474 要¥4000多,那陶瓷纸过滤垫也要近¥2.5一个呢!真是高、大、上的东西呵!
  这Vacuum Pump膜片材质是什么塑料的?在淘宝上卖¥45一片,看似很简单,似乎可以自己用差不多厚度的塑料膜Copy几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必一定很耐用吧

HAKKO的東西只要是正品都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這類東西都是消耗品~不過算很耐用(可能跟使用次數也有關)!
雖然同樣都為日製只是台灣賣一個的價錢有 ...

我看你也是HAKKO的愛用者,下次有要再買東西時請再通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HAKKO 474 要¥4000多,那陶瓷纸过滤垫也要近¥2.5一个呢!真是高、大、上的东西呵!
  这Vacuum ...

我看起來材質就像透明的橡膠,會用這種等級的工具的人,應該會用正規的部品。

网友D:
本來以為這個透明的膠片應該是矽膠材質而非橡膠材質,橡膠是黑色且壽命較短於矽膠很多。
結果仔細看包裝袋才知是 4 號 LDPE,耐熱只有約 80 度的常見低密度聚乙烯。

看起來如果幫浦突然漏氣又手邊無備料的人可以去找這些塑膠瓶罐自己裁切來用。
不過既然要自己裁切來用最優秀的材質應該還是矽膠才對,矽膠片也很好買,不但耐酸鹼耐溫度更高。
矽膠本身材質更軟 Q 當幫浦膜片氣密度也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來以為這個透明的膠片應該是矽膠材質而非橡膠材質,橡膠是黑色且壽命較短於矽膠很多。
結果仔細看包裝袋 ...

謝謝!經你一說,的確是矽膠較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經你一說,的確是矽膠較有可能。

矽膠很軟 Q ,LDPE 是用指甲都壓不出痕跡來。
以前我拆過的的吸錫幫浦都是矽膠材質。
現在如果給我來處理,我會直接換顆用 380 馬達的幫浦,雖然聲音大了點但吸力也更大。
用過幾台歐美與日系吸錫槍後都覺得吸力不足,自己改裝才能滿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你也是HAKKO的愛用者,下次有要再買東西時請再通知一下。

其時我是GOOT和HAKKO這兩個廠牌的愛用者~只是在台灣有些價格真的不親民n_143|
這兩天有要幫痞友買東西~看老大需要啥可以順便買

网友E:
所以這裝備中這兩樣東西都得預備著,免得損壞沒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矽膠很軟 Q ,LDPE 是用指甲都壓不出痕跡來。
以前我拆過的的吸錫幫浦都是矽膠材質。
現在如果給我來處理 ...

其實我沒有在接維修,用吸錫設備的機會也不多,我退休前的工作是RD,以前想多賺些錢,sample都自己做,所以較有機會用到焊接及吸錫設備。
歡迎發表你的改裝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時我是GOOT和HAKKO這兩個廠牌的愛用者~只是在台灣有些價格真的不親民
這兩天有要幫痞友買東西~ ...

我今天在拆這台時,發現第九張照片的黑色橡膠墊或許也會壞的可能,不知你有換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這裝備中這兩樣東西都得預備著,免得損壞沒的用...

其實這不用常常換,當發現吸力減弱,更換濾棉沒有用時才需要更換這些膠墊。
不過消耗品都是要準備的不是嗎?

网友F:
太子廟的474失蹤了
原來跑到你家去看病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子廟的474失蹤了
原來跑到你家去看病說~

看到電動吸錫槍真的會流口水!! 對於回收電路板還真是超需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沒有在接維修,用吸錫設備的機會也不多,我退休前的工作是RD,以前想多賺些錢,sample都自己做,所 ...

可能沒有機會再看到以前改裝過的那幾台了,覺得已經不常用都送人去了。
那些幫浦不管美日都不耐用常常漏氣,徹底的方法就是換掉。
用小壓縮機來改也有,用的較多是水族造景用強力抽水直流馬達,改完後吸力大增不易堵錫。

自從工作不再是電子業的 RD 或產線後,清掉過大半的設備後現在是半退休業餘狀態。
這些電動吸錫器清潔保養的瑣碎大於能吸錫的時間,現只保留一隻手動吸錫器,以前我們都稱她為像百吉冰的 POKI。
只要技術純熟速度不會輸給電動吸錫器的,況且現在灌孔的電路板越來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子廟的474失蹤了
原來跑到你家去看病說~

這一台痞酷網很多人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沒有機會再看到以前改裝過的那幾台了,覺得已經不常用都送人去了。
那些幫浦不管美日都不耐用常常漏 ...

你這麼一說倒讓我想到很久以前一位好友也有改裝一台,明天來問看看他有沒有丟掉,還留著的話再貼出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這麼一說倒讓我想到很久以前一位好友也有改裝一台,明天來問看看他有沒有丟掉,還留著的話再貼出來。

以前做 RD 時比較窮都是撿人家不要的不良品回來拼修,正廠零件哪買的起。
白光的這台的槍也有過,但沒有幫浦主機,那時主機搭了一台較小體積 Weller 的。

也就是,窮則變,變則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在拆這台時,發現第九張照片的黑色橡膠墊或許也會壞的可能,不知你有換過嗎? ...

老大這塊有可以購買~ hakko474_st.pdf (813.08 KB, 下載次數: 47)

网友:
我也有一台472D,差別在數位顯示功能。我認為電動吸錫器是必買的工具,有時比烙鐵還重要。

网友:
看起來很像20多年前瘋二行程車改車時的舌簧閥,不過連這個也有零件可單買,不愧是國際大廠的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做 RD 時比較窮都是撿人家不要的不良品回來拼修,正廠零件哪買的起。
白光的這台的槍也有過,但沒有 ...

這位朋友當時是在當某大電器賣場的小家電維修員,公司只有用手動的吸錫槍,由於常常要修小家電,所以他跟他同事就興起自製電動吸錫槍的念頭,我只知道最後有做起來,不過好不好用就不知道了。
我等一下來找他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這塊有可以購買~

這個檔案我有,我是想問你有換過這個黑色橡膠墊過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檔案我有,我是想問你有換過這個黑色橡膠墊過嗎?

沒有耶~可能因為我少用不過如果是養魚的打氣幫浦我就有換過類似的
看圖老大您的上面都壓出痕跡了應該是都沒換過吧?如果開始硬化就準備要換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