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ALL IN ONE系統AP1920(MS-A912)安裝WIN7或XP,當機無法安裝(已OK)

楼主(2014-09-14):
這台AP1920(MS-A912)收到手很久了,現在才有空處理
前一手USER表示,原先安裝的XP某天使用時突然發生卡死當機,重開機亦無法解決
後來重安裝,安裝程序卡在不到一半的地方就無法再繼續
經以USB隨身碟重安裝XP及WIN7,發生的狀況如下:
1.安裝XP時,安裝程序跑完一開始的載入基本驅動程式之後,即卡死無法再持續
2.安裝WIN7時,安裝程序進入"START WINDOWS"畫面即卡死無法再持續
其他方面,我曾拿這台機器來跑DOS重刷BIOS以及Memtest86+測試記憶體,皆OK跑得動
就是沒辦法安裝WIN系列作業系統
請問有沒有哪位大大遇過這型機器有發生過這問題?該從哪裡下手呢?
第一次接觸這種東西,照相不知從何下手,還請不吝指導,謝謝.
(這台是ATOM D525 CPU,DDR3版本,用一條1G DDR3)

网友:
這很麻煩咧~~~~裝系統會卡住

网友:
照文字描述的問題,應該是顯示的部分有故障了?

一但載入顯示驅動程式時,就會發生衝突,至於該怎麼修

這我就沒轍了,我只知道我遇過類似的問題,直接換顯卡 就OK嚕!!

网友:
聽起來像 OS 內建 driver 啟動時產生的問題~

如何尋找與那些東西有關:
1. 拿一個裝好的 windows XP 硬碟~
2.先確定開機會當掉(確保系統會當機,有時需要 reboot 一次)
3. 進 setup menu~ 把 device 能關的都關掉, EIST 也關,並設定在最低速。
有機會會找到是那些硬體造成的~ EIST 也有可能有機會出問題~

楼主:
一大早起來之後看了各位的回覆,就把機器又搬出來試試看
發現問題了
原來是內建有線網卡的問題
進到BIOS裡面把ON BOARD LAN CONTROLLER給DISABLED之後,OK了
可安裝WIN7,現正深入測試中
內建有線網卡我沒法子解決,看來只有買一支USB網卡來代用了
在此謝過各位,尤其是JO大~
.
反白的部分正是罪魁禍首:內建有線網卡(ON BOARD LAN CONTROLLER).將其DISABLED之後系統就正常了
安裝WIN7已經沒有問題,現正持續測試中
下午去買隻USB網卡吧,幾十塊而已.

网友:
網路晶片壞啦?....螃蟹晶片應該很好壞

它已經內建無線網路卡了~~免買啦

网友:
您客氣了~
運氣好,剛好這招可以看到問題 ^^
工作上碰到這種問題,也就是想儘辨法把 device 關光光來細追。
如 device 關不掉,就停 device的 clock~讓 它消失或改 ASL CODE(ACPI系統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