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ibson gaw-1092洗衣機排水開關故障?

楼主(2014-09-15):
爸媽家裡的洗衣機突然無法排水,原以為是排水口被堵住
拆解之後出水口末端有約二十幾枚硬幣,因不是在排水開關處所以應無關係
測試單獨脫水功能時,發現排水開關鋼絲不會拉動開關,但有運轉聲敲幾下還是不會拉緊
所以將開關拆下來分解上油再裝回去測試,依然是無動於衷 XD
而在開關運轉時用起子強制轉動鋼絲處可以轉動並拉緊,脫完水後也會自動放開

請教各位大師
1.這是排水開關壞了還是有可能是控制面版的問題?
2.開關內有顆電容規格是350v 2,2uf,有沒有可能換掉這顆就好了? 此規格好找嗎?
3.找了一下個拍賣網沒找到有這個規格的排水開關,Gibson GAW-1092SDL洗衣機(排水開關SV-HJ7T05D),有代用品或是可以從別的開關拆馬達過來用?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11090122527280#qna
這邊有~我想你應該有提問了

楼主:
發此文前問了許多賣家都還沒有回應,以為是沒有得買

想確認這幾個問題有前輩知道嗎?
1.這是排水開關壞了還是有可能是控制面版的問題?
2.開關內有顆電容規格是350v 2,2uf,有沒有可能換掉這顆就好了? 此規格好找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此文前問了許多賣家都還沒有回應,以為是沒有得買

想確認這幾個問題有前輩知道嗎?

感覺排水開關壞掉機率不小~
顆高壓電容要壞的機率不大~

楼主:
今天再將開關細部分解,馬達單獨接電運轉是正常運轉
接上齒輪之後卻似乎轉不動有線圈的那顆齒輪,這表示馬達壞了推不動齒輪嗎?

网友:
如果馬達上的齒輪拆下用手轉動其他齒輪看看會不會動~

楼主:
用手轉都會正常連動

送電過去馬達的齒輪也會帶動線圈的齒輪進而去轉動每個齒輪直到最後控制鋼絲的齒輪

最後控制鋼絲的齒輪轉動速度很慢,而且只要稍微拉住鋼絲齒輪就完全沒辦法轉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轉都會正常連動

送電過去馬達的齒輪也會帶動線圈的齒輪進而去轉動每個齒輪直到最後控制鋼絲的齒輪

完修了嗎??不行的話找看看是否可用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