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Lenovo G580A 不開機,已過保,請問高雄那可以維修?

楼主(2014-09-15):
各位大大~~~
         我的Lenovo G580A 突然開機沒有畫面,充電指示燈會亮!
           爬文大略知道可能是電容有問題,但自己手上沒有工具,也沒有材料!
           想想最好還是給有經驗的維修公司處理!
           但不知道高雄附近那家維修公司口啤好、收費公道的呢
           請大家推薦推薦,謝謝各位!

開機狀況

CPU 旁邊的電容

CPU 旁的電容

CPU 旁的電容

cpu 背後的電容1

cpu 背後的電容

cpu 背後的電容

cpu 背後的電容2

网友:
不考慮先拆開看看嗎.也許只是輕微進水.或有水氣.清一清就好了也說不定

楼主:
拆過了,沒有進水情況!

网友A:
(爬文大略知道可能是電容有問題)-------能否拍個照.讓高雄的朋友評估看看.能否幫你.一般電容也許烙鐵或熱風槍就可以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爬文大略知道可能是電容有問題)-------能否拍個照.讓高雄的朋友評估看看.能否幫你.一般電容也許烙鐵或熱風 ...

你都說話了.好吧.如果是電容問題.我幫忙換換看.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導,稍晚我把照片貼上來,請大家指點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