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EX520畫面請教

楼主(2014-09-15):
請問一下各位先進大大:

我有一台SONY KDL-40EX520畫面變成這樣(如圖)

會是T-CON板還是主機板故障.................

可以告訢我是那裡出問題嗎?或是有人可以幫忙修?

謝謝!!

网友:
我弱弱的問一句~~~S牌也是知名大廠,怎麼採購的面板這麼不堪?

网友:
所以這台是滴接款用到台製面板?

网友:
便宜也有好貨..機皇SONY?便宜OR貴?

网友:
那不就如我媽說的~~~買二手的看看好了,反正買新的也不一定耐用,過保固就得自費花錢修..

网友:
我個人覺得是邏輯板 !

在沒有料件做交叉測試之下,怎麼測試邏輯板故障,不知是否有網友可以提供。

謝謝。

朋友也用大錢(好像花了 60K以上)買了台40吋 sony bravia

看不到四年,已經嘔巴了,畫面由原先的一條線,變二條線,變三條線,變四條線,.......

到最後填滿整個畫面 ! 變全都是線。

网友A:
面板壞了!

以畫面來講:下半部的異常(如還沒出現*橫*亮線)看圖片是沒有.那因該還有解.
以目前的畫面來講是短路現象....如出現*橫*亮線就是開路了.就算修好也有一條亮現在面板上了.

网友:
定義上面板掛了,這機種已經手多台都一樣情況。客戶說原廠該換的板子都換過了,確定是面板已買單。

网友B:
橫面拖影...還有50%以上の機率可完修...
住北部の話,需要再聯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橫面拖影...還有50%以上の機率可完修...
住北部の話,需要再聯絡...

thwa大大您好:我住北部..如何連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板壞了!

以畫面來講:下半部的異常(如還沒出現*橫*亮線)看圖片是沒有.那因該還有解.

小張大說的是這情況吧?
SONY大廠牌面板三年就壞~唉

橫線

橫線

网友:
哈!
就算會好.也會有一條亮線.
GATE已經有一條線開路了(蝕刻線已斷了).才會形成亮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