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樣3G了沒??

楼主(2014-09-15):
昨天收到簡訊,說我3G SIM今天生效,於是我等啊等早上發現咦!
手機"沒有服務"~~於是換上新SIM卡裝上,有服務了~~

可是顯示訊號強度的那邊沒有3G字樣ㄝ,是老大團購的正文手機
不支援WCDMA?~~還是我只是卡用新的但還運作於2G模式?

网友:
開數據傳輸服務如瀏覽器後如有 3G 線路就會有 3G 的符號出現。

网友:
WIFI要關掉,沒關掉的話WIFI優先連線。

网友A:
3G sim 卡不代表你就是有上網的服務.
我之前也是用 2g 的卡.
後來強迫用3g sim 卡,也是用正文手機
不過上網的功能是沒有開啟的.
這樣月費會低一點.

楼主:
感謝以上捧油的回答~~~

唉~我這老土~~~

我以為裝上去3G-SIM卡後(以WCDMA訊號運作)那個顯視訊號強弱的圖案
會出現3G字樣,原來是要有網路數據服務才會有啊~

如果我沒開通數據服務它就跟2G情況一樣沒有特別字樣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 sim 卡不代表你就是有上網的服務.
我之前也是用 2g 的卡.
後來強迫用3g sim 卡,也是用正文手機

我是預付卡啦,本不想換~後來發現廠商把通訊費都弄成一樣價格了(2/3G)..
於是我就換了~~~~反正手機支援WCDMA~3G

上網...我打算用它預付卡的1GB/60天/180元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以上捧油的回答~~~

唉~我這老土~~~

可能現在內定關閉網路功能,以前2G沒特別聲明時是內定開啟,
gprs封包費用又特別貴,等發現時帳單已爆表。

能不能上網跟2G、3G無關,只是應該沒人用2G來上網。

网友C:
如果只要通話無需數據那還是 2G 較好,因為在偏遠地區還是 2G 才能通。
改換 3G 卡與手機是必要的,因沒多久後 2G 頻段會被收回改給 4G 業者用。

預設 3G 通話訓號不好時會降 2G 通話,同樣的 3G 數據信號不好會降 GPRS,網速當然也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現在內定關閉網路功能,以前2G沒特別聲明時是內定開啟,
gprs封包費用又特別貴,等發現時帳單已爆表 ...

嗯~~我上網功能還沒開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要通話無需數據那還是 2G 較好,因為在偏遠地區還是 2G 才能通。
改換 3G 卡與手機是必要的,因沒多 ...

哈~~換SIM之後收訊只有1格了,2G都滿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換SIM之後收訊只有1格了,2G都滿格..

2G 的訊號能夠打的比較遠,頻寬的問題。

頻寬 4G>3G>2G,訊號強度 2G>3G>4G,所以基地台密度必須是 4G>3G>2G,客官要用哪家自己看著辦。
台灣的電信業者全都在混,還是原有的 2G 基地台位置與 2G 基地台的密度來規劃 4G 基地台的數量。
目前的 3G 基地台數量根本就是不合格,才會有吃到飽客戶頻寬低落的問題,都會區更慘。
無法想像以後 4G 號稱建好時的情形,反正我 3G 已夠用鬼才去申請 4G。

基地台數量是一家電信商最重要的指標,NCC 也不管你數量夠不夠反而越少他管理上就越輕鬆。
如果您是會東跑西跑的人,電信合約就不要太省,沒有訊號的不要錢也沒用。

對了,2G 還有一個好處,手機很省電,如希望手機電池能稱久一點,3G 給他關掉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