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換打中文字要等很久的問題

楼主(2014-09-15):
大家好︰
我的電腦是Windows 7,每當我在網頁中要打中文時(例如在論壇要發文)是用Ctrl + 空白鍵切換中英文輸入的,最近出現一種情況,當我切要中文輸入時,會切不過去中文,就是螢幕右下角那個輸入法圖示也就不會顯示中文輸入,我可以用Ctrl + Shift切換到中文輸入,但是這時打出來的字都是英文,我怎麼按都沒有用,唯一的方法就是等,等了大約一分鐘左右就又可以用Ctrl + 空白鍵切換中文輸入法了,這時也可以打中文了。
上面說的這種情形是出現在網頁,如果用像記事本或word是好的,而且是不定時發生,我在用的兩台電腦都會這樣,請問有那位會員也有遇過這個問題?我想知道在不重灌下如何能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A:
清除快取和暫存檔看看是否會改善,有可能中了側錄的木馬。

网友B:
右下角輸入法圖示顯示中文輸入時,用Shift鍵切換中文或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除快取和暫存檔看看是否會改善,有可能中了側錄的木馬。

我是用chrome,長久以來都是設定離開瀏覽器就自動清除暫存檔,是否中了側錄的木馬我不確定,不過肯定不是暫存檔的問題。
我先來試試IE看看會不會這樣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下角輸入法圖示顯示中文輸入時,用Shift鍵切換中文或英文。

這個我知道,不過不是這個問題,我的問題是就算切在中文打出來的還是英文,要等一分鐘左右自動就恢復正常了。

网友:
別太相信預設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chrome,長久以來都是設定離開瀏覽器就自動清除暫存檔,是否中了側錄的木馬我不確定,不過肯定不是 ...

网友:
這個我有碰見過,不過是時好時壞。
印象中好像是安裝了CHROME金絲雀版之後才發生。
不過,切不過去時。我只要用滑鼠在輸入列"再"按一下左鍵,就又可以輸入中文了。
我目前也尚未找到解決方法,不過還好是時好時壞。
就怕要筆戰時。。。突然無法使用中文。。。就

网友:
沒辦法給予實質的解決辦法只能給個不同的建議,要不要試用其他的輸入法,例如奇摩輸入。
或是用時光回朔功能回復到正常的那一天。

以前也曾碰過這種問題,好像是某程式的設定相沖,但沒時間去抓,裝新的輸入法能趕快用是比較重要。

网友:
我是覺得WIN7有一個BUG,時好時壞。就是有時候無法顯示正確的畫面或圖示。
例如:明明顯示的是中文輸入,打出來的卻是英文。原因就是顯示錯誤,該換成英文的顯示圖示卻還顯示中文。
又例如:明明CPU計量顯示的處理程序有在跑,卻無法出現畫面。

我的解決方法是,開啟工作管理員,結束該處理程序。然後重新啟動就好了。

楼主:
謝謝大家,我改用IE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這種情形,再觀察一陣子.......

网友C:
微軟輸入法狀況很多,我遇過同一台電腦裝XP都沒事,但換裝WIN7叫出螢幕小鍵盤時每顆按鍵都是空白,後來將ASUS讀卡機拔掉就好了,插回去又不行了,但在XP之下卻沒事。

也遇過安裝AUTOCAD到一半失敗,將輸入法改成英文模式就可安裝完成......

真是怪事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軟輸入法狀況很多,我遇過同一台電腦裝XP都沒事,但換裝WIN7叫出螢幕小鍵盤時每顆按鍵都是空白,後來將AS ...

版大!不管Windows 是那個版本,我都是使用內建行列輸入法,幾個常常忘字碼的打不出來時,會用注音輸入法頂著,不過我的情形是只要打不出中文字,不管用那一種輸入法都打不出中文字。
另外直奇怪,我換用IE已經好幾個鐘頭了,還沒發生這種情形,難道是Chrome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大!不管Windows 是那個版本,我都是使用內建行列輸入法,幾個常常忘字碼的打不出來時,會用注音輸入法 ...

我說的狀況跟您遇到的不同,
想要表達的是輸入法怪問題很多。

使用Chrome有問題可以換Firefox試試看,
ie實在不太好用。

楼主:
改用IE真的不會有這種情形,看來真的是Chrome有問題。

楼主:
對了!我很好奇,Chrome的使用者這麼多,大家都沒有遇到這個問題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對了!我很好奇,Chrome的使用者這麼多,大家都沒有遇到這個問題嗎? ...

我有遇到 ,我都先回IE打2個中文字,在回chrone就正常了 ,我都1直以為是我這台電腦速度太慢 類格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遇到 ,我都先回IE打2個中文字,在回chrone就正常了 ,我都1直以為是我這台電腦速度太慢 類格造成的:sam ...

我們兩個可以結拜了......

网友:
把輸入法限定在   新注音跟英文就好了
如果還是會點開小三角  按 還原預設值
軟體衝突到了   但是個這BUG無解     就跟藍底白字一樣    如果以後出到  W700   還是會有藍底白字

网友E:
...要切中文輸入時,會切不過去中文,就是螢幕右下角那個輸入法圖示也就不會顯示中文輸入..
...怎麼按都沒有用,唯一的方法就是等,等了大約一分鐘左右就又可以用Ctrl + 空白鍵切換中文輸入法了,這時也可以打中文了。

....

我有上述剪貼相同情況   ..  更多時候是 無法切換輸入法。
但環境是 WIN 7 + word (Office 2010)    至於其他應用程式, 沒有細心觀察會不會。
我後來是參考微軟的解決方法成功了。

如何移除並重新安裝 Microsoft Office 輸入法(一點通系列 - MVP 撰寫)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560605

摘要
問題的來龍去脈
當電腦安裝的 Microsoft Office 輸入法在使用上出現問題,例如無法輸入中文,無法切換輸入法等狀況時,該如何處理?

問題的發生原因
可能是輸入法元件有毀損所造成,此時可以嘗試移除並重新安裝 Microsoft Office 輸入法,再測試看看是否正常。

問題的解決方法
..................................

參考上述連結  有操作詳圖。

网友:
妻子老了,有时候会发晕,再说了脑子里的东西太多,有好多的事是是而非,一时转弯不过来,所以这系统就叫“晕妻”

网友F:
我用chrome時發現很會吃記憶體,所以都用firefox。
會不會是跑chrome造成記憶體滿了,改吃暫存記憶體,結果硬碟速度不夠快又拖到。

网友G:
我經常不管哪一個版本瀏覽器都曾發生再特定網站,輸入字型按下瞬間停滯,接著怎麼按就是無法切換,只能輸入英文感覺像中毒了。
跳到記事本或其他可輸入字型軟體就很正常,經常用轉貼的

我也想找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切中文輸入時,會切不過去中文,就是螢幕右下角那個輸入法圖示也就不會顯示中文輸入..
...怎麼按都沒 ...

版大描述的問題跟我的不像,我從昨天開始改用IE到現在還沒發生這種情形,應該是Chrome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chrome時發現很會吃記憶體,所以都用firefox。
會不會是跑chrome造成記憶體滿了,改吃暫存記憶體,結果 ...

我肯定不是記憶體的問題,因為我的電腦有3G RAM,我看記憶體只用到1.5G。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經常不管哪一個版本瀏覽器都曾發生再特定網站,輸入字型按下瞬間停滯,接著怎麼按就是無法切換,只能輸入 ...

有找到答案記得通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我很好奇,Chrome的使用者這麼多,大家都沒有遇到這個問題嗎? ...

報告W大....沒遇過這個問題.

不過個人經驗, 安裝OFFICE時千萬不要安裝隨附的輸入法, 只用原本作業系統內建的輸入法會穩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經常不管哪一個版本瀏覽器都曾發生再特定網站,輸入字型按下瞬間停滯,接著怎麼按就是無法切換,只能輸入 ...

對!我試用你的方法,當無法輸入中文時,先去記事本隨便輸入個中文就可以了,不過這只是治標,再看看有誰找到解決的方法。

网友H:
這是Chrome 37 版的 bug. 我已經反映到 Chrome 社群很多次了。但是依然沒有回覆。
我的作法是安裝 Chrome 36 版。然後使用 UpdateFreezerPortable 關閉 Chrome 的自動更新。
使用chrome 36 版就沒有這問題。

給朋友們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是Chrome 37 版的 bug. 我已經反映到 Chrome 社群很多次了。但是依然沒有回覆。
我的作法是安裝 Chrome 3 ...

請問那裡可以下載36版的chrome?

网友I:
引用 楼主:
請問那裡可以下載36版的chrome?

我沒試用過,請小心服用
http://www.filehippo.com/zh/download_google_chrome/history/

剛才試用了下,好像不能順利下載
仍會被引導到最新版的下載頁面
不知是不是adblock的關係(有閃一下)
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沒試用過,請小心服用
http://www.filehippo.com/zh/download_google_chrome/history/

這個不行,我選第四頁的36版,裝了以後還是變成37版的,我看暫時還是用IE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在這邊下載的。
http://9xdd.com/_dl_rC5CFd3nVq/Google_Chrome_Old.htm

謝謝!我來裝看看

楼主:
換回版本 36.0.1985.143 m,並停止更新,看看還會不會有中文切不過去的情形?

也謝謝你的協助

网友H:
引用 楼主:
換回版本 36.0.1985.143 m,並停止更新,看看還會不會有中文切不過去的情形?

也謝謝你的協助 ...

Wish 大,有空回報一下有沒有解決原本的問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H:
Wish 大,有空回報一下有沒有解決原本的問題喔~~

我要目前為止還未曾發現異狀,再試個一天看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Wish 大,有空回報一下有沒有解決原本的問題喔~~

真的好了耶!用了好幾天都不曾發生這種情形了。
謝謝你

网友J:
可以試試在輸入的頁面,用滑鼠點2下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可以試試在輸入的頁面,用滑鼠點2下就好了

確實是可以這樣處理。不過桌機在操作時,在鍵盤的雙手,還要過去拿滑鼠點一下,再回頭輸入字,就覺得很不方便。

就看下一版 chrome 可以把這問題解決嗎?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確實是可以這樣處理。不過桌機在操作時,在鍵盤的雙手,還要過去拿滑鼠點一下,再回頭輸入字,就覺得很不 ...

今天(10/8) google 推出的 chrome 版本 38.0.2125.101, 剛剛試用。
這個 bug 仍然存在. 如果怕麻煩的話,就繼續待在 36版本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10/8) google 推出的 chrome 版本 38.0.2125.101, 剛剛試用。
這個 bug 仍然存在. 如果怕麻煩的話, ...

真的是這個問題,我照著你的方法用舊版本及停止chrome更新後就沒有再發生這個問題了。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