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KPL-AM有過電.不跑碼.無復位維修

楼主(2014-09-15):
主機板型號:  P5KPL-AM
故障狀況:有過電.不跑碼.無復位
故障分析:按P.C.R來看 無R 要看有無P 和C
處理過程:
主機板型號
不跑碼.無復位(RESET燈亮.每個除錯卡顯示方法可能不同)
cpu 電壓有 正常
匯流排電壓 正常
北橋電壓 正常
RAM電壓 正常
南橋電壓 正常
PCI-E時鐘 正常
PCI時鐘 正常
PCIRST 0V 異常
電壓已經大約量了一下.因為有CPU電壓.時鐘看起來應該也正常.看看是否有CPURST
CPURST 0.23異常
CPURST為北橋發出.詳細檢查北橋電壓1.8v和1.25V
1.8V 正常
1.25v 正常
北橋時鐘 正常
既然電壓與時鐘都有.檢查 PLTRST平台複位
北橋PLTRST平台複位 0v異常
南橋PLTRST平台複位 0v異常
再往回檢查 PWROK
北橋PWROK 正常
南橋PWROK 有點低
因南橋PWROK從IO過來.所以往IO方向追
看圖.IO 71腳發出PWROK
發現IO下方有異常
測量MLCC阻抗.19.8歐 異常
拆下來測 20.4歐 抓到了
換上MLCC再測 1.多K 應該正常了
再回去量南橋PWROK.電壓上來了.不過我以為會有3V
再開機測一次
完修.本次故障原因.為IO-PWROK電壓過低.導致南橋無法正常工作.此類問題換IO.北橋.南橋.甚至CPU座皆是無效的
各位好朋友.有問題歡迎提出討論.另外因圖檔多.編排.或編輯上若有問題.亦不吝告知.謝謝

网友A:
這篇實例太精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篇實例太精彩了。。。。

感謝回應.讓我有發文的動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強!讚

維修經常需要靠運氣.碰到鐵板也是~~曖..感謝回覆喔

网友C:
維修不能鑽牛角尖 須多方向思考 大大您做到了
真是高手中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維修不能鑽牛角尖 須多方向思考 大大您做到了
真是高手中的高手

維修成功樂趣多.否則~鬱足在心頭啊

网友:
看圖施工保證成功!

网友D:
  大大文章寫得太清晰了~    每一個時序寫得清清楚楚~    缺學徒嗎?  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文章寫得太清晰了~    每一個時序寫得清清楚楚~    缺學徒嗎?  XD

華泰比較好啦.消遣我

网友E:
CH大,你怎知道那張板哪些電壓的測量點在哪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大,你怎知道那張板哪些電壓的測量點在哪裡的?

上回我們不是都有下載點位圖軟體嗎.我會四處蒐集.甚至淘寶購買.若沒有準確的型號點位圖.則使用相類似來參考.否則會卡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回我們不是都有下載點位圖軟體嗎.我會四處蒐集.甚至淘寶購買.若沒有準確的型號點位圖.則使用相類似來參 ...

喔.....原來如此..

网友F:
謝謝分享一篇好實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謝謝分享一篇好實例喔!

老大.謝謝你的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此故障應為io發出給南僑的pwrok信號電壓被拉低,南橋缺此信號沒發出pltrst#
一般拉低信號,常故障元件為822排 ...

嗯.謝謝你參與討論.一般來說.其實我也不清楚到底IO發 PWROK給南橋.還是南橋發 PWROK給IO.所以我會參考其他資料.例如

我是以71腳的描述來做判斷.不知是否有誤?若有則不吝指正.謝謝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謝謝你參與討論.一般來說.其實我也不清楚到底IO發 PWROK給南橋.還是南橋發 PWROK給IO.所以我會參考其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Intel主板時序是:pwrok信號發出有多種方式有:灰線>io >南僑  或 灰線>專用晶片 >南僑等等...........
是I ...

嚇我一跳.這麼快回覆.原本你也是夜貓子.多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G:
Intel主板時序是:pwrok信號發出有多種方式有:灰線>io >南僑  或 灰線>專用晶片 >南僑等等...........
是I ...

謝謝你.因你的指正.讓我發現此PWROK是從IO發出.內文已修改.希望能達到最大的正確性.再次感謝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此故障應為io發出給南僑的pwrok信號電壓被拉低,南橋缺此信號沒發出pltrst#
一般拉低信號,常故障元件為822排 ...

南僑發出總復位pltrst#信號,本身供電時鐘正常後需要有兩個信號1為pwrok和2.vrmpwrgd

上面所說的這句話"本身供電時鐘",請問這個本身是南僑還是IO??

vrmpwrgd? 這信號可以請問一下是哪裡發出來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南僑發出總復位pltrst#信號,本身供電時鐘正常後需要有兩個信號1為pwrok和2.vrmpwrgd

上面所說的這句話" ...

................

网友:
精彩的一篇教學~~真是受用無窮~感謝您無私發表~

网友I:
ch大實在厲害,感覺時序上的問題都難不倒您,到"  PLTRST平台複位 "這部分,還有量測的點,小弟就不太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ch大實在厲害,感覺時序上的問題都難不倒您,到"  PLTRST平台複位 "這部分,還有量測的點,小弟就不太懂啦~~ ...

其實可以找到Intel的時序資料.但大多是原文.網路上倒也有零零碎碎的中文資料.我也是四處找.並慢慢融會貫通.像大陸方面有人在教.但臺灣好像沒市場.所以臺灣的維修工作者相對辛苦.不過就我所知.懂時序很簡單.網路多搜尋就行.加油.你的經驗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可以找到Intel的時序資料.但大多是原文.網路上倒也有零零碎碎的中文資料.我也是四處找.並慢慢融會貫 ...

其實在 intel 南橋 EDS (你們就當用 south bridge spec吧)裏,都會有每個晶片的開機時序圖~
以前 EDS那時軟硬沒分家,在每本都會有完善的資料,現在軟硬分家,不過軟體的 EDS裏也是有那些東西。
不過,不能亂放出來,那個有板權問題,出事會很麻煩。

忘了說,這篇文讚 X100個

网友:
Intel® 7 Series / C216 Chipset Family Platform Controller Hub (PCH)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 ... t-pch-datasheet.pdf

幫大家找一個範例來說明一下
page 367
Figure 8-4. S3/M3 to S0 Timing Diagram
M3: 這是 有AMT/ME 的系統在 intel 文件的定義,S0(ACPI system / sleep state 0 /working/正當工作狀態)就是一般的開機工作狀態,S3(G1 S3/ sleep state 3/ suspend to RAM /睡眠狀態)。

Figure 8-5. S5/Moff - S5/M3 Timing Diagram
這個是系統上電後晶片自動從 Mechanical off / G3 state 如何轉換到 S5 ( ACPI / sleep state 5 /soft off 一般關機狀態) or M3 的時序圖。
從上至下,每個信號都要正常的跑一遍,南橋/北橋/cpu 就應該正確開機,利用這些來追查那些時序出問題造成下一步無法正常。

page 366
Figure 8-3. S5 to S0 Timing Diagram
這裏就是 chiyimonitor 大所依照晶片設計的圖,由上往下追查的~

另一個範例:
Intel® I/O Controller Hub 10 (ICH10) Family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 ... amily-datasheet.pdf

同樣是 chiyimonitor 大所依照晶片設計的圖,此圖由下往上追查的~
page 286
Figure 8-15. G3 (Mechanical Off) to S0 Timings

結尾:
intel 的時序圖,很多標準的都大同小異,PLATFORM_RESET 是前幾年才有的,基本上了解一套基本的原則,對維修應該有很大的幫助。

PS: G0-G3/S0-S5/D0-D3 state 這些都是 ACPI spec 定義的,都是為了省電控制而來。
個人因私人的原因,就不特別上載這些與圖片上來了,自己動手,請見諒 ^^

其它:
Intel® 82801DB I/O Controller Hub 4 (ICH4)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 ... hub-4-datasheet.pdf
page 545
Figure 17-18. Power Sequencing and Reset Signal Timings
page 546
Figure 17-19. G3 (Mechanical Off) to S0 Timings

Intel® 82801DBM I/O Controller Hub 4 Mobile (ICH4-M)
http://www.intel.com.tw/content/ ... obile-datasheet.pdf
page 571
Figure 17-18. Power Sequencing and Reset Signal Timings
page 572
Figure 17-19. G3 (Mechanical Off) to S0 Timings

Intel® 82801EB I/O Controller Hub 5 (ICH5) / Intel® 82801ER I/O Controller Hub 5 R (ICH5R)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 ... r-hub-datasheet.pdf
page 625
Figure 20. Power Sequencing and Reset Signal Timings
page 626
Figure 21. G3 (Mechanical Off) to S0 Timings

Intel® I/O Controller Hub 6 (ICH6) Family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 ... hub-6-datasheet.pdf
page 766
Figure 22-18. Power Sequencing and Reset Signal Timings (Desktop Only)
page 767
Figure 22-19. Power Sequencing and Reset Signal Timings (Mobile Only)
page 768
Figure 22-20. G3 (Mechanical Off) to S0 Timings (Desktop Only)
page 769
Figure 22-21. G3 (Mechanical Off) to S0 Timings (Mobile Only)

Intel® I/O Controller Hub 7 (ICH7) Family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 ... hub-7-datasheet.pdf
page 824
Figure 23-18. Power Sequencing and Reset Signal Timings (Desktop Only)
page 825
Figure 23-19. Power Sequencing and Reset Signal Timings (Mobile/Ultra Mobile Only)
page 826
Figure 23-20. G3 (Mechanical Off) to S0 Timings (Desktop Only)
page 827
Figure 23-21. G3 (Mechanical Off) to S0 Timings (Mobile/Ultra Mobile Only)

Intel® I/O Controller Hub 8 (ICH8) Family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 ... hub-8-datasheet.pdf
page 858
Figure 39. Power Sequencing and Reset Signal Timings
page 859
Figure 40. G3 (Mechanical Off) to S0 Timings

Intel® I/O Controller Hub 9 (ICH9) Family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 ... hub-9-datasheet.pdf
page 325
Figure 8-14. Power Sequencing and Reset Signal Timings
page 326
Figure 8-15. G3 (Mechanical Off) to S0 Timings

网友:
順手補了 ICH4,ICH5,ICH6,ICH7,ICH8 and ICH9,連 ICH10 and PCH 應該夠比對了。

网友J:
很詳細的維修~感謝大大教學

网友K:
利害...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詳細的維修~感謝大大教學

感謝回覆.希望內文能讓你滿意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利害...恭喜完修

謝謝.大家一同成長

网友L:
超厲害的
我想知道從起修到完修大概多久呢?

网友I:
ch 大您好~~感覺您好像都修 intel 的比較多, 不知有在修雙橋 amd ati 的板嗎? 尤其是 am2+ am3 感覺很多故障都出在時序上,想說若您有機會的話可以po一下實例,參考參考一下唄,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L:
超厲害的
我想知道從起修到完修大概多久呢?

好修的.幾個小時.難修的.好幾天.甚至好幾十天都有.沒有那麼多秒殺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ch 大您好~~感覺您好像都修 intel 的比較多, 不知有在修雙橋 amd ati 的板嗎? 尤其是 am2+ am3 感覺很多故 ...

嗯.若有機會修到.我會發上來

网友:
詳細的解說,圖文並茂,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M:
很棒~值得學習,感謝~  有正確的邏輯很重要(更能精準判定),能夠俱備正確的邏輯是不簡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

請問為什麼要把你的回答清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棒~值得學習,感謝~  有正確的邏輯很重要(更能精準判定),能夠俱備正確的邏輯是不簡單的。 ...

感謝回覆.其實如果大家都能在一定範圍內討論技術.我想大家的進步會是飛快的

网友:
wish(資料清空)  你說我嗎?    如果是的話  是因為那時候電腦怪怪的

网友:
看來是  q7979

网友:
(此類問題換IO.北橋.南橋.甚至CPU座皆是無效的)對得很!
很多人就是犯下這個錯誤,動不動干橋!
樓主可是真正專業同富經驗的老師,
是我們學習對像.

楼主:
謝謝.所以把主機板各種可能的原因盡量發上來.讓大家也都瞭解.進而在維修時多一些經驗

网友N:
好文…太棒了…
真的好感動!

楼主:
謝謝.感謝你熱情參與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文…太棒了…
真的好感動!

謝謝.感謝你熱情參與

网友O:
chiyimonitor 大大你好
我也有塊換下來的P5KPL-AM
故障狀況:
1.有過電.
2.按POWER鍵後.CPU風扇會轉
3.用舊版的俄羅斯除錯卡跑碼88.燈都有長亮(偶爾RESET燈會閃一下後長亮)
4.內建顯示螢幕無訊號過來,外插顯示卡也無訊號出來
5.按RESET鍵.除錯卡會跳回原來後又跑碼88
我有照大大文中的電壓量測點.量測都有電壓.目視零件外觀異常
自己的用的板子.換下來一年保存的蠻好的.就是捨不得丟掉
請問大大們有何建議量測的地方?或是有意願幫忙修理(預算約NT500)?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O:
chiyimonitor 大大你好
我也有塊換下來的P5KPL-AM
故障狀況:

你好~請問你的除錯卡跑88之前會跑其他碼嗎. 我想知道88是屬於開始要跑碼.或根本88就是不跑碼.有哪位好朋友知道嗎.是否提供一下訊息.謝謝

网友P:
應該不跑碼

楼主:
引用 网友P:
應該不跑碼

嗯.收到.感謝jojoling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chiyimonitor 大大你好
我也有塊換下來的P5KPL-AM
故障狀況:

假設電壓都正常(P).接下來可以確認時鐘(c)是否正常.

网友O:
抱歉昨天忘記上來查看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張除錯卡怎用(沒附說明書)
當初買的原因是看某個超頻論壇
看他們超平時後都會插上除錯卡
所以就買了插上去也看不出所以然~哈哈

回正題
chiyimonitor大您說的時鐘
是指板子上看個到的震盪器(鐵殼兩隻腳元件)有沒有輸出嗎?
我數位電表需要切到個檔位量測?麻煩C大指教一下
我是學電機的,以我觀念高頻率的東西一般電表量不到(掃描速度太慢)
手邊無示波器,有其他方法嗎?
謝謝指教

网友:
補充一下
按開機碼閃一下就到88
不知是否有跑

楼主:
引用 网友O:
抱歉昨天忘記上來查看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張除錯卡怎用(沒附說明書)
當初買的原因是看某個超頻論壇

PCI時鐘在B16腳

PCI-E時鐘在A13 A14

我的發文裡應該都有這些腳位的數據

网友O:
PCI時鐘B16跟大大的依樣1.6V
PCI-E時鐘A13.A14腳與大大數據不同
都是約0.441V左右
代表振盪器死掉整個短路嗎?
下一步該如何走?
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O:
PCI時鐘B16跟大大的依樣1.6V
PCI-E時鐘A13.A14腳與大大數據不同
都是約0.441V左右

請依版規規定大小貼圖好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O:
謝謝wish大提醒補上新圖
A13
A14

网友Q:
真是高手.基礎功力深厚.換作我早陣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真是高手.基礎功力深厚.換作我早陣亡了

放心.多陣亡幾次就~打斷手骨顛倒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謝謝wish大提醒補上新圖
A13

嗯.P .C 都有了.準備查RESET.如果願意繼續維修.建議重新開一樓.將目前測量的數據發上來(含圖).讓大家集思廣益來幫你.會更受益無窮

楼主:
引用 网友R:
感謝分享

謝謝.大家相互學習

网友:
引用 网友O:
PCI時鐘B16跟大大的依樣1.6V
PCI-E時鐘A13.A14腳與大大數據不同
都是約0.441V左右

我功力沒 c 大強,我的話應該會醬處理: 更換 時鐘ic 晶震 協震電容 >換 ad bd 2兄弟>換io .....
板斧用完還不跑碼,就可以丟了,話雖如此,換這些還是很有難度的喔~~

网友S:
精華維修文n_116|

借轉載 FB~

楼主:
引用 网友S:
精華維修文

借轉載 FB~

ok沒問題.資源是屬於PIGOO大家的

网友T:
好文!
此篇應請版主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T:
好文!
此篇應請版主加精!

感謝您的認可.對我來說.這已經足夠.謝謝

网友(2014-10-15):
真是太佩服了....高手...

网友:
恭喜完修~很精彩的維修!~

网友:
好像詳細的維修實例~~~~
好利害~~~~~~~~

网友:
這篇實例太精彩了 讚啦   謝謝分享 3Q

网友U(2014-11-15):
請問一下,我曾經不慎補usb port 當成power ,hdd,reset來接線,發現錯誤重接之後就開不起來了,請問要從哪邊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U:
請問一下,我曾經不慎補usb port 當成power ,hdd,reset來接線,發現錯誤重接之後就開不起來了,請問要從哪邊查 ...

有些主機板.在待機時就會有USB電壓.所以在你接錯時.有可能將5V導入信號端.使之受損.請問1.有無過電.2.有無RESET

网友:
感謝chiyimonitor大非常實用的教學

网友V:
真是太厲害了!教授級!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真是太厲害了!教授級!

客氣了.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W(2015-01-18):
感謝分享,看完也想要來玩玩故障的主機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感謝分享,看完也想要來玩玩故障的主機板了

是阿.有興趣最重要

网友X:
讚! 好詳細的維修實例!  感謝分享…

网友Y:
值得學習,很棒的詳解對修主機板很有幫助~謝謝大大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X:
讚! 好詳細的維修實例!  感謝分享…

嗯.謝謝.有空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Y:
值得學習,很棒的詳解對修主機板很有幫助~謝謝大大的分享

感謝回文.大家相互學習

网友Z:
好精彩的維修文,感謝大大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Z:
好精彩的維修文,感謝大大的分享!

嗯~也謝謝你的回覆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篇實例太精彩了。。。。

很棒.....讚))))))

网友AA:
感謝chiyimonitor大精彩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感謝chiyimonitor大精彩的分享~

感謝鳴人君的讚美.如果可以注入查克拉.直接完修.不知多好

网友AB:
強強C大出手果然強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強強C大出手果然強

修不好的板子也很多喔n_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