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EX600 不解的狀況

楼主(2014-09-15):
借圖 轉PO 如不恰當請告知我在刪圖
現在的狀況是插電全無 按下電源鍵後亮紅燈 在按轉綠燈 可以循環 但是紅燈不閃爍
量測只有STB3.3V有電壓 其他全無 POWER-ON也無電壓 搞不懂的是為什麼這樣燈號可以切換?
這又該往那個方向下手? 因為查線路到最都是個點 多層板都不知道他是連到哪裡去
還希望各位前輩教導一下

楼主:
目標應該是放在AD上 沒有送回POWER-ON的訊號 但是跑線路跑到最後沒路了 不知道連到哪顆IC上 無法繼續了
不知道我的理解正不正確  SONY實在沒機會碰 練功力讓自己進步 還望各位可以教導

网友:
這款的軟件會.....禿然失蹤了.找不到出門的路噢!

楼主:
請問小張大哥可以支援嗎? 程式跟IC 願意支付費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小張大哥可以支援嗎? 程式跟IC 願意支付費用

我沒有那種東西.
我是找認識的盟友.他跟他們較熟.麻煩他們重灌的
我盟友講他們用usb灌的

网友:
這機種不好玩,最近遇到有聲無影有背光,賭看看T-CON 呵呵 輸了 明知三星面板故障高 唉

楼主:
這塊電源版要強制啟動的滿足條店除了把STBY與POWER-ON短接外AC-OFF-DET是否也需要短接呢?
是否有人可以1幫忙解答呢?

楼主:
終於把電源板搞定 但怎麼待機時一直聽到繼電器的聲音勒 但燈號確沒改變 這有人可教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