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37D15 AUO 面板問題

楼主(2014-09-15):
如題...今天人客來一台HERAN 37吋可唱歌電視...
小弟壓右上兩個 FPC...僅有一條有反應,另一條無動於衷...不知有無另解...

ps: t-com上排阻無問題

网友A:
有解的!
但要更換TAB(DRIVER).
你好像有再邦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解的!
但要更換TAB(DRIVER).
你好像有再邦定

目前缺料ㄚ..........

我再找看看有無其它片玻璃替換來改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缺料ㄚ..........

我再找看看有無其它片玻璃替換來改好了...

缺FPC TAB(DRIVRE)    如需要給編號拆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FPC TAB(DRIVRE)    如需要給編號拆給你

謝謝啦..不過這台二手價不高...換換玻璃就可...
如果進口50吋以上 tab 故障...再來做 re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