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冰水主機空調系統

楼主(2014-09-15):
公司是用冰水主機空調系統,最近發現某間房間的空調控制器設定26度的話.溫度還是會繼續往下降.
已換過別間的控制器接上去一樣溫度會持續降低不管在控制器上設定的溫度
請問這是哪個裝置有問題?

圖片候補

网友:
可能控制冰水的 二通/三通 閥卡住無法控制,
這類二通/三通閥好像不是很耐用,
我公司原本是用Honeywell的閥與溫控器,
換過幾次之後乾脆不修了,就讓它處於直通狀態,
改用得意溫控的 DEI-721 以間歇送風方式來控溫,
已經改7~8年了,溫控效果都很正常。

网友:
送風機冰水管控制電磁開關閥故障或根本沒接。

网友:
有些控制閥是接在冰水管分支管上面
送風機不會有電磁控制閥
故障現象有3種(排除控制器)
1.控制線斷掉(老鼠咬)
2.控制電磁閥線圈燒毀
3.電磁閥水氣生鏽卡住
已上提供你參考

网友:
實際偵測溫度是否正確  <=如感溫器一直高於設定溫度,冰水當然會一直流動
通閥動作位置是否正確  <=設定溫度高於(低於)實際溫度,通閥控制器是否動作正常

网友:
說要補圖,所以我第一時間沒有移到回收區,七天過去了也沒補,我看也不用補了,若有需要請重新再申請一個帳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