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AKKO 808 電動吸錫槍不發熱,更換陶瓷發熱芯

楼主(2014-09-15):
使用HAKKO 吸錫槍最多的人應該是HAKKO 808,原因不外乎是因為它可以帶著跑,網路價格也只有約6000元,一般業餘人士比較能接受,若是可以接受不怎麼便宜的消耗品的開銷,那這支HAKKO 808倒不失一支好工具。
要換發熱芯當然得先拆開吸錫槍,首先把下圖尾端的手轉螺絲。

再來是背面的螺絲。

打開後就可以發現昨天那台HAKKO 474的縮小版幫浦。

下圖手柄是它的溫度控制電路。

紅色的耐熱套管就是陶瓷發熱芯的導線,它已經有做成端子了,更換發熱芯不用焊接。

拆下三顆螺絲後就可以拿下發熱芯了。

用電表的電阻檔量一下,果然已經斷線了。

下圖是et1109幫我買的發熱芯,袋子中有附安裝及校正說明書。

測量一下正常的發熱芯約45Ω。

在發熱芯底部小心折彎,接著就可裝入808機體並鎖上螺絲。

依照說明書安置導線位置。

安裝好就可以組合HAKOO 808了。

更換發熱芯是需要校正溫度的,校正溫度需要烙鐵溫度儀,這次是使用烏骨雞學姐在賣的HAKKO FG-100,先聲明一下,這台FG-100是仿的,正品的FG-100一台要多少自己問一下很多人就買不下手了。
HAKKO 808吸錫槍的手柄有大小兩個半固定電阻,上方比較小的印著CAL,大的印TEMP。
先把TEMP向右轉至最大,一邊調整CAL ,利用FG-100把溫度調到接近480度就大功告成了。
校正好是指校正到TEMP轉到最大約480度,一般在使用時TEMP轉到2~3的位置就很好用了。

換好當然要試試看吸錫的情形囉!

大點的也很輕鬆就可以吸除。

DIP型的IC自然也是沒有問題。

最後要關機前記得在吸口吃一點錫,下次再用時才好用。

附註︰
眼尖的會員應發現我這支HAKKO 808是110V的,但是我買的發熱芯是100V,這能用嗎?
如果你在台灣買的話,台灣白光應該都是進110V的發熱芯,但是我認為這個應該沒什麼差別才對,所以我願意買來試試看。
昨天那支HAKKO 474是使用24V的發熱芯,而這支是使用110V,雖然HAKKO 808是使用110V電壓,但是因為它是恆溫,所以不見得就是把110V直接加到它的發熱芯,也有可能是會經由像TRIAC等元件控制它的"導通量"來控制它的溫度,就算是HAKKO 也會留些"阿索米",只要最大溫度不超過廠商的規定480度,在一般使用時,設定的溫度到了,電壓也切斷了(降壓),應該還不至於會燒掉才對,早期很多人喜歡拿日本國內的電器產品回台,日本的電壓是使用100V,有的人也沒有經過降壓就直接使用,也是用的很久,當然這還是要長時間測試才知道我想的對不對?

网友A:
474跟808用起來有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4跟808用起來有差嗎??

當然是474比較好用呀!

网友B:
發熱芯是100V 恆溫校正後應能正常使用甚至效能增加,早期GOOT 日本發熱芯是100V沒恆溫很快就讓烙鐵頭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熱芯是100V 恆溫校正後應能正常使用甚至效能增加,早期GOOT 日本發熱芯是100V沒恆溫很快就讓烙鐵頭燒毀 ...

真的不行只好降壓用了,好在烙鐵跟吸錫槍的功率不致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不行只好降壓用了,好在烙鐵跟吸錫槍的功率不致太大。

wish 大:

您的一定沒問題(有溫控及校正)。
只是講出個人慘痛經驗,連賣方學長都說怪不得那款GOOT 32W 100V烙鐵頭會爆頭,用學姐測溫器數值達5~6百度C。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 大:

您的一定沒問題(有溫控及校正)。

500度烙鐵頭應該上不了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