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V4000 忽暗忽亮(已完修)

楼主(2014-09-15):
此機故障情形是忽暗忽亮,亮的時候可以很明顯發現原來紅色的地方會變為粉紅色,還請各位前輩指教一下,這情形是面板問題還是T-CON問題,麻煩前輩們給一個方向,感恩

故障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ht3is5ylh8&feature=youtu.be

网友A:
我覺得是tcon不知道對錯。這片tcon我換過2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是tcon不知道對錯。這片tcon我換過2片

阿資大大謝謝,因為我也是覺得有可能是T-CON問題,但因為SONY三星面板太多都是面板故障,所以才上來請教各位前輩們的意見,謝謝

网友:
我猜測是面板故障...

网友:
呵呵!高級毛病專挑高手! 三太子不會說  看看這樣會不會燒掉換新機
1.鱷魚夾短接T-CON白色保險絲,並監看12VDC
2. 監看Backlight On/Off = 3.1~3.5V, Dimming Control = 0.5-0.7V,兩者不該大幅變動

网友:
光感應的問題!
不像是面板的問題

先把光線感應器拆掉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們指點,我有試過不接T-CON,此時背光點亮但並無閃動情形,所以也才會判斷是T-CON異常,明天再來依照三太子及小張大大的指引再試試,謝謝

网友B:
個人感覺您の 4+3+1=GG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感覺您の 4+3+1=GG 了...

待會再來試試thwa大大指引的方向試試,謝謝

楼主:
已更換T-CON完修,謝大家的指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更換T-CON完修,謝大家的指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Ljtg3L47hM&feature=youtu.be

恭喜完修...

記起來了, tcom 主IC 上方那顆 OP 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記起來了, tcom 主IC 上方那顆 OP 掛了...

不過那顆台灣沒人賣,只能上對岸買了

网友:
恭喜完修,原來是T.con做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更換T-CON完修,謝大家的指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Ljtg3L47hM&feature=youtu.be

相當值得的經驗。

网友:
原來T-COM壞了也會這樣

网友:
相當值得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