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轉印式PCB製作(失敗之作,程序參考)!

楼主(2014-09-15):
其實道具已經買了很久了,
因為最近在學習阿當奴的製作,
所以又開始研究起自製PCB:

道具食材準備:
一、離心紙少許(大胖這裡是用使用完的貼紙剩下的那一張,滑滑的那一張)
二、鋪銅板一張
三、酒精、細砂紙及衛生紙等清潔用品
四、熨斗一台
五、油性筆一支
六、環保蝕刻液少許
七、手鑽或是電鑽及合適的鑽尾

作法:
一、使用雷射印表機將圖印在滑滑的離心紙上

二、砂紙輕輕打磨(不能見骨喔)並使用酒精將鋪銅板表面清潔

清潔後的鋪銅板

三、鋪銅板裁切合適後,將離心紙要轉印的那一面貼上鋪銅板

四、使用熨斗開始燙豬皮囉,啊~~不,是開始熱轉印了,
       大約使用中火,溫度我也沒器材量,大約是二百度左右,
       燙個約三到五分鐘左右,關火將鋪銅板放涼,再把豬皮移除,啊~~不,是移除離心紙

五、移除豬皮的鋪銅板,檢查一下,把斷線或是熱轉印不良的地方,再使用油性筆補一下

補好的鋪銅板

六、依環保蝕刻液的說明書調配一下芡汁,啊~不,是蝕刻液,
       再把鋪銅板放下去川燙一下,啊~~是放下去蝕刻,依水的溫度,
       約三十至四十分左右

七、將鋪銅板移出,並使用大量的清水清洗一下

八、鑽孔及使用香蕉水或是洗板水將碳粉洗掉,不要用布洗,要不然碳粉沾上布不好洗

再接下來就是上菜焊接測試啦!
大胖的這一張轉板沒作好,接上電之後,
不知道那裡有短路,會燒自復保險絲,
所以接下來的我就沒拍照囉!

以上,程序僅供參考,如果有不正確的地方,還請先進們指導啊!
謝謝謝謝!

网友:
在線的  間距之間 的銅片  建議可以去掉
還有一條細細長長的鋪銅也是要去掉   可以避免一些看不見的短路

打磨可以用不要的菜瓜布

那紙的名子叫做  卡典西德    <打這樣才能找到賣家

网友:
1.拿電表量,一對其他相鄰角量測及知那裏短路(拜請三太子路過來指導)~
2.砂紙應該是用水砂紙吧~弄個2000號~(以前我在學灌模戒子時學的)
3.你油性筆補畫是可以,不過漆筆應該是一個更好的選擇,我用漆筆洗過,再細的線都能勾出來,畫過去,再拿針括掉多出的地方~
4.沒事不要學人家把整塊板子鋪那些什麼都沒連到的區塊~像個孤島一樣又容易出問題,只會搞到自己眼睛花花的。用錯覺來查電路喔~你是搞信號線,又不是搞電源線。
雙牌那個洞,如中間空間不夠,選用方形的洞,應該不錯 ^^

网友:
用燒的   加個電壓下去  細銅箔肯定斷

在最後一張圖   右下角很奇怪

网友A:
這邊短路了~

网友B:
以前 讀高工時 都用奇異筆塗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 讀高工時 都用奇異筆塗鴉

有用過油漆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邊短路了~

這個是1602轉板,那邊是我故意的,
我使用的1602LCM,可以將V0接地,
這樣就可以不接VR調整對比了!

其他的1602LCM不一定可以這樣接喔!

另外,由於我的表筆頭都斷了,
這次買了五組便宜可用的,當消耗品,
所以目前我的表筆還在機場,
還沒坐飛機過來!

网友:
這紙的名稱不少,離形紙,離心紙,卡典西德.
其實你第一次做,有這樣的效果已經不錯了,多試幾次一定會成功.

建議不要把焊盤的孔塗黑,而是要把孔徑設定小一點,我都設在0.6~0.7mm.製作正式PCB記得用正確的孔徑.

把孔徑縮小的好處是
1.因為蝕刻後焊盤中心的銅箔已經洗掉,所以會有一個凹槽產生,在鑽孔時就很好鑽,鑽尾不會亂跑.
2.如果有定位需求,這樣做定位會比較準.
缺點是,
1.多一道設定孔徑的步驟.我都是分成2個檔案,手工製作一個檔,正式的又另一個檔,這樣比較不會弄錯.
2.因為孔徑縮小,鑽尾多少會鑽到銅箔,所以刀刃比較會磨損.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是1602轉板,那邊是我故意的,
我使用的1602LCM,可以將V0接地,
這樣就可以不接VR調整對比了!

這種簡易的自製版要注意線徑跟線徑間有時候會有些銅(非常細小)沒有被氯化鐵吃掉所以會造成短路
不過比起我們以前高職是用膠帶跟各種形式的轉印紙貼在投影膠片上下去曝光~算便宜又方便的一種方式
如要洗更細的線路可以用這種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211061450632#qna成功率會比較大

网友:
原來熱轉印是這樣的工法喔
看來還是用感光版比較方便

网友:
大胖兄~

那個et1109大回的那個感光片好像不錯用喔~
碰器要不要搞個幾片玩玩啊~

网友:
要洗就洗這種東西啦,你覺得怎麼樣...

网友:
哎喔~
用 et1109大說的那種感光膜洗得出來啦~
還有其實熱轉印也洗的出來啦~

网友C:
舉手~
我比較想知道自製 PCB 的軟體是什麼~

et1109 大說的感光膜是直接貼在覆銅板上然後像感光版一樣做嗎?
跟之前有看到過的感光油墨不知道是不是相同的東西?

要說自製 PCB 最痛苦的應該是開孔~
1mm 的鑽尾稍微偏一下就會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舉手~
我比較想知道自製 PCB 的軟體是什麼~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LAYOUT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LAYOUT

楼主:
第二次,試作2.00mm to 2.54mm的轉接板,
看來這次,少掉了鋪銅的部份之後,
可以成功的使用了!

有圖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