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V220這是螢幕油畫嗎?如何維修

楼主(2014-09-15):
(图片)

网友:
應該只是 VGA driver 跑掉了...

网友:
你換台顯示器看看畫面是否相同~

网友:
感覺像是位於台灣潮濕地區,如金山沿海一帶....

長期溼氣導致軟排&接口氧化

网友:
好像是螢幕的問題較大..VGA驅動跑掉應該不至於這樣..
這應該至少有800x600以上吧?
  如果換螢幕還是這樣..就是顯卡掛了...

网友:
會是邏輯板有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