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42吋 TL-42S4000T 不時無聲無影[已完修]

楼主(2014-09-16):
不好意思~想要請教各位前輩!我的奇美TL-42S4000T 有時開機剛看沒10分鐘就黑屏,指示燈還是開機狀態!遙控器只可以關機,其餘動作皆無法做動!過幾分鐘又會正常!或者是關機過陣子在開又正常~
有時是看幾個小時才黑掉~所以不知道這樣該如何量測電壓!想要請教各位前輩這樣大概是哪個地方需要處理呢?

不好意思!有些板子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好像是接面板的

這個好像說是主機板

點燈的

電源板正面&背面

网友A:
料件都不清楚還是交給專業處理.若有興趣你真的要多看以前的文章.都有教你如何辦別問題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料件都不清楚還是交給專業處理.若有興趣你真的要多看以前的文章.都有教你如何辦別問題所在! ...

好吧!感謝大大~因為昨天拆開有看看電容是否有爆!結果都沒有看到~想說問看看各位前輩是否知道這問題偏向在哪!感謝您~那您建議我找原廠還是外面店家呢?

网友A:
不用找原廠.這裡有很多人可以幫你解決的..我的經驗問題點可能在你的圖1和2....你開機後摸一下每一個晶片ic有沒有異常發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找原廠.這裡有很多人可以幫你解決的..我的經驗問題點可能在你的圖1和2....你開機後摸一下每一個晶片ic ...

好的~感謝大大!

网友B:
換電容跟補焊先(電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電容跟補焊先(電源板)..

好的!我電容會找時間去買整塊的來換!想要請問大大~補焊的部分是所有零件都補?因為有些東西的位置好像焊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電容會找時間去買整塊的來換!想要請問大大~補焊的部分是所有零件都補?因為有些東西的位置好像焊不 ...

小蟲:
還沒搞好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我電容會找時間去買整塊的來換!想要請問大大~補焊的部分是所有零件都補?因為有些東西的位置好像焊不 ...

沒數據..要隔空抓藥..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蟲:
還沒搞好嗎??

昨天有拆開換掉電源版的電容!現在還在看會不會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數據..要隔空抓藥..難

大大~我昨天有測量了!
這都是開機狀態下
電源版右上的4條
黑1.1v
咖1.1v
紅0v
白0v

旁邊的
黑2.6
咖0
紅0
橘0
黃5(待機也是5)
綠5(待機也是5)
藍5(待機也是5)
紫0
灰0
白0
黑11
咖11

右下角
黑22.5
咖22.5
紅22.5
橘22.5
黃22.5
綠0
藍0
紫0
灰0
白0

楼主:
各位大大!我已經完修了~換完電源板上的電容就好了!感謝各位大大~想要請教該如何更改標題為完修?

网友E:
可以請問換了那些規格的電容嗎?另外,請問電源板上紅色圈圈的電容規格是多少V多少uF?
我的狀況是開機後亮橘色燈號,持續一閃一閃!
跟此篇狀況類似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42S4000T
有在主機板發現一顆異常的電容!16V470uF-->剩397uF!
目前的狀況還是開機燈號持續一閃一閃亮橘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請問換了那些規格的電容嗎?另外,請問電源板上紅色圈圈的電容規格是多少V多少uF?

我的狀況是開機後 ...

我是把電源版上所有電容都換掉!
兩顆最大顆的是450v 82uf因為買不到所以用400v 100uf代替
其餘的是50v 4.7uf
50v 1uf
50v 100uf
10v 1500uf *3
10v 1000uf
35v 220uf
35v 470uf *5
25v 330uf
25v 470uf *2
50v 22uf
你圈起來紅色的~是35v 220uf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請問換了那些規格的電容嗎?另外,請問電源板上紅色圈圈的電容規格是多少V多少uF?

我的狀況是開機後 ...

紅色圈圈是220uf35v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我已經完修了~換完電源板上的電容就好了!感謝各位大大~想要請教該如何更改標題為完修? ...

若已完修自已無法更改標題,請通知版主處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若已完修自已無法更改標題,請通知版主處理即可。

了解!感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紅色圈圈是220uf35v

謝謝gkjnn前輩的回覆!感謝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把電源版上所有電容都換掉!
兩顆最大顆的是450v 82uf因為買不到所以用400v 100uf代替
其餘的是50v 4. ...

恭喜~小蟲弟前輩順利完修!也感謝您的回覆!我這台的狀況可能要花點時間去找主機板或是電源板上的問題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小蟲弟前輩順利完修!也感謝您的回覆!我這台的狀況可能要花點時間去找主機板上的問題零件? ...

我不是前輩拉!!只會換而已~還不大會查修呢!你電容有都換過?加補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前輩拉!!只會換而已~還不大會查修呢!你電容有都換過?加補焊

小蟲弟先進~目前,先把10V、25V、35V位於電源板右半邊的電容銲下來,測量電容值10V跟25V的電容電容值都正常!35V 470uF的5顆電容值大約在430uF上下,這樣的電容值不知道算不算正常?至於50V跟450V的電容,等換上10V、25V、35V新電容後,看結果怎樣再來思考要不要一起換掉!至於補銲小弟也不知從何下手,電源板背部線路跟銲點外觀看起來都還正常!小蟲弟先進有補銲的經驗可以分享嗎?謝謝您!

楼主:
哈哈~~這部分可能要等別位前輩幫您嚕!我連量都不會!呵呵!補焊的部分我是有辦法補的都給他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這部分可能要等別位前輩幫您嚕!我連量都不會!呵呵!補焊的部分我是有辦法補的都給他補~ ...

謝謝您~另外,電源板在換50V22uF電容時,你有發現在50V22uF電容電源板背面,有多銲一個橘銅色的零件跟50V22uF兩腳連接在一起?您知道哪是什麼元件嗎?謝謝您!也請知道的前輩多多指教!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您~另外,電源板在換50V22uF電容時,你有發現在50V22uF電容電源板背面,有多銲一個橘銅色的零件跟50V ...

我的好像沒有銅橘色的東西!

网友E:
就是紅色圈圈裡的元件,小蟲弟先進或是前輩們知道這顆是什麼元件?元件編號?會不會是貼片電阻被更換成其他元件取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紅色圈圈裡的元件,小蟲弟先進或是前輩們知道這顆是什麼元件?元件編號?會不會是貼片電阻被更換成其他 ...

那東西好像叫做穩壓二極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