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請問耳機 左右聲道. 接地 如何分辨 要換頭(新增問題)

楼主(2014-09-16):
(問題2)
綠線->L
紅線->R
金線->紅線旁邊那條接地嗎?
紅綠混色->綠色旁邊那條 請問是什麼?

請問大大們接地線只有一條嗎?

綠色旁邊那條 請問是什麼?

要接在哪裡呢??

請教大大們幫幫忙

---------------------------------------------------
(問題1 已解決 謝謝)

不知有無單賣這種東西?

想買來換看看

請教大大們 謝謝

网友A:
在下在今華買過,有直的與90度的兩種可以挑.

网友B:
3.5mm和2.5mm耳機插頭電子材料行都找得到,
不過要注意原本的是三節或是四節式,
而且....這考驗你的焊工......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在今華買過,有直的與90度的兩種可以挑.

請問是這裡嗎?
http://www.jin-hua.com.tw/index.asp

請教關鍵字 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mm和2.5mm耳機插頭電子材料行都找得到,
不過要注意原本的是三節或是四節式,
而且....這考驗你的焊工.. ...

謝謝 請問露天 買的到嗎? 請教關鍵字

楼主:
綠線->L
紅線->R
金線->紅線旁邊那條接地嗎?
紅綠混色->綠色旁邊那條 請問是什麼?

請問大大們接地線只有一條嗎?

綠色旁邊那條 請問是什麼?

要接在哪裡呢??

請教大大們幫幫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是這裡嗎?
http://www.jin-hua.com.tw/index.asp

是的,關鍵字"耳機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關鍵字"耳機頭"??

搜尋耳機頭跟3.5mm 都無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尋耳機頭跟3.5mm 都無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806151648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013464472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1109152826

以上是高級品,
要普通品,可能跑電料行比較快,
或是使用關鍵字:3.5 耳機 公 diy 維修
慢慢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