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水器會漏電

楼主(2014-09-16):
兩台寶田牌的,一起裝的,這個星期也一起漏電,但漏電斷路器都沒跳脫,人被電得吱吱叫,為什麼會這樣?

网友A:
會不會是漏在"漏電斷路器"線路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漏在"漏電斷路器"線路前?

不是,問人家說是加熱棒該換了,買來換了之後就沒漏電現像.

楼主:
不過為什麼漏電斷路器不會跳脫就沒答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過為什麼漏電斷路器不會跳脫就沒答案了.

你應該把配置圖或是安裝圖貼出來這樣大家才能幫你看為何沒跳脫.....
光用說的不準....

网友B:
你漏電斷路器測試鈕按了會不會跳?

网友C:
漏電斷路器並非是針對熱水器本身漏電而跳脫,而是針對A、B相兩線電流產生誤差發生不平衡時才動作,類似零相比流器功能。
熱水器有電感現象,大多因為
1.配線時未把接地相(G相綠色線)同時配到設備處,而造成接地線接線是錯誤,如把設備接地線接在熱水器本體或完全不接。
2.加熱器橡皮水封止水不良,造成急輕度滲水造成。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52948#lastpost
大大您要不要學我做個簡易測試漏電裝置測一下漏電斷路器

年中我電熱水器定期更換電熱管,關掉漏電斷路器時心血來潮順便測試了一下測試鈕,結果一按不復返,拆下查看才發現都用了快二十年了,直接換一顆。

楼主:
我去看了一下它的接線,從拉兩條線出來,沒拉地線,熱水爐的接地直接用釘子釘在牆上.有兩台這樣裝的都漏電而漏電斷路器沒跳(每一台都裝了兩個斷路器,都是好的),另一台的接地拉到電箱去接地,加熱棒壞掉是會跳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電斷路器並非是針對熱水器本身漏電而跳脫,而是針對A、B相兩線電流產生誤差發生不平衡時才動作,類似零相 ...

看了看原來的接線,應該就是你提到的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漏電斷路器測試鈕按了會不會跳?

按了會跳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電斷路器並非是針對熱水器本身漏電而跳脫,而是針對A、B相兩線電流產生誤差發生不平衡時才動作,類似零相 ...

接地線接入本體是不正確......請問這是何因素?

大大教我一下吧

网友D:
經實驗證明
有安裝漏電斷路器的電器
如果沒有確實安裝接地線...漏電斷路器是保護不了的...
罵系A電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經實驗證明
有安裝漏電斷路器的電器
如果沒有確實安裝接地線...漏電斷路器是保護不了的...

哇勒...看來是沒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哇勒...看來是沒轍了

漏電斷路器上有標示跳脫電流 大多在15ma - 50ma

當你選用50ma ELB時,漏電在50ma以下當然不會跳脫

所以選用大的跳脫電流,靈敏度就較不敏感,輕微漏電在範圍內是不跳脫的

器具未加地線接地,跟漏電斷路器保護是無相關的(漏電斷路器是一層保護,器具接地又加了一層保護)

漏電斷路器是檢知迴路出與回的電流差,出與回的電流差超過額定就跳脫

加了接地會讓漏電的路徑減短,更安全,也會使漏電斷路器更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漏電斷路器上有標示跳脫電流 大多在15ma - 50ma

當你選用50ma ELB時,漏電在50ma以下當然不會跳脫

感謝大大詳細的說明,我用的是30ma的,也就是說漏電流未達到一定的值也是不會跳脫.

网友:
人的心臟流過50ma就會有致命的危險,
所以大部分漏電斷路器會限制在50ma以下原因就在這裡

依你的引述,未達標不跳,這是技術上較合理的解釋

你會有感電,就是因為你的器具漏電 流向你的身體造成了迴路,
如果器具接地了,這回路就會先發生在器具內部,因為它的迴路阻抗比你身體的阻抗要低得多了
所以接地工作做了,即使漏電斷路器故障了,這第二層保護還是有它的效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詳細的說明,我用的是30ma的,也就是說漏電流未達到一定的值也是不會跳脫. ...

可以選用5ma或15ma的~因為正常標準都是裝30ma
因為偵測電流越低絕圓要做得好不時常會再那邊跳~

网友:
純粹就經你身體的洩漏電流未達30mA而已,跟有無接地無相關
有接地由你身體分流的量小到沒感覺爾,
有接地機體一漏電就跳脫,
不需要直到人體感電才跳脫。
在無獨立設備接地的時候
220V 電器可以以中性線當接地線使用
因為此時中性線無承載電流。

网友:
違反版規
第一次勸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