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37X03 垂直彩紋 (有出現歡迎畫面)?

楼主(2014-09-16):
丈母娘家的HERAN HD-37X03 在開啟電源後會先出現Wellcome畫面,過一兩秒後出現垂直彩紋,再一兩秒後再進入藍色畫面,且無法進入設定畫面。受託維修...><

請問各位有經驗的先進,這狀況是否為驅動板(AD)上的主IC(SIS-217MHz-PU03502晶片)零件(或記憶體)損壞或長久使用下熱造成IC逐漸脫焊?

因Wellcome畫面正常顯示,是否可初步判斷面板及T-con卡與其末端電路應無問題?

因此台電視目前置於嘉義,小弟人在新竹,欲先蒐集相關維修資訊與查修方向,待假日回嘉後再決定後續如何處理。

AD板型號: R401013262002

T-con卡: 37T04-C0G ( T370HW02 VC ,無八腳IC版)

相關照片如下:

型號

型號

Wellcome畫面

Wellcome畫面

垂直彩紋

垂直彩紋

藍畫面

藍畫面

垂直彩紋二

垂直彩紋二

藍畫面

藍畫面

驅動板(AD)

驅動板(AD)

電源板

電源板

T-con卡

T-con卡

T-con卡

T-con卡

T-con卡

T-con卡

電源板

電源板

高壓板

高壓板

T-con卡

T-con卡

T-con卡

T-con卡

T-con卡

T-con卡

网友:
沒意外主板掛了

网友:
AD+1...58分內可完修
之前三太子有發維修文類似範例可以叄考一下...

网友A:
壓磚那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壓磚那招?

畫面會說話
是可以..重新做比較好

楼主:
AD主板因有貨源及價格ok已定貨,等本週回嘉再換上測試....

楼主:
仔細觀察了一下,因電視是垂直放,此款電視的T-CON卡上最大顆IC上有加壓橡膠棉並以鐵板固定,此可防止其日久受熱及重力影響所造成的脫銲問題,但AD主板卻無此措施,其最大顆的SIS晶片日久受熱及重力影響很有可能脫銲。這或許也提供了一檢測方向,若欲找脫銲點,找會發熱且有點重量的大顆IC就是了.....

ps:T-CON卡排線用bonding方式固定的廠牌電視,日久應該也比較容易出問題。

楼主:
原機板IC有檢查過是否日久脫焊,但無發現。更換主機板,及改主機板聲音處理傳送訊號之Pin腳(藍、綠線移除)後已完修。感謝BEER大大電話協助與技術指導......

ps:升降調卡上的藍、綠線,有人知道是何作用嗎?

正常及已完成接線之主機板

更換前先確認面板電壓,否則面板有可能損壞

主機板面板電壓選擇帽扣

升降調卡10 pin 快接頭。升降調卡上的藍、綠線,有人知道是何作用嗎?

升降調卡與主板連接之12 pin接腳與主板上10 Pin腳不合,這線沒接會沒聲音。

將欲換之主機板端用不到的藍、綠線pin 接頭剪除,變成10 Pin。小心剪,接頭不須另外買

完修畫面正常,主機板下方墊投影片做絕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