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耳機 接地 如何分辨 要換頭

楼主(2014-09-17):
綠線->L
紅線->R
金線->紅線旁邊那條接地嗎?
紅綠混色->綠色旁邊那條 請問是什麼?

請問大大們接地線只有一條嗎?

綠色旁邊那條 請問是什麼?

要接在哪裡呢??

請教大大們幫幫忙

网友A:
google 搜尋  "耳機線接法" 就很多圖文並茂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 搜尋  "耳機線接法" 就很多圖文並茂的文章

搜尋過後
金線.紅綠混色 一起接地 不知有無錯誤

网友B:
有電錶嗎,用電阻檔量看看.

网友:
這種大都是左右耳機各一條隔離線,每條隔離線中間那條就是訊號,圍在訊號線外圈的就是地線,兩條地線都要接在一起,所以變成三條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電錶嗎,用電阻檔量看看.

有電表

請問如何量呢 3Q

网友:
一邊對插頭三個點,另一邊對四條線,一點對一線,用乘法算算看要量幾次,量一量就知道了,記得記錄喔.

楼主:
在請教大大們

要焊的話 焊槍的頭 適合用哪種的焊?

我目前只有一般的 不知可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請教大大們

要焊的話 焊槍的頭 適合用哪種的焊?

焊槍?
是烙鐵吧.
30W/60W都可以.若沒有控溫的話,可以去買個調光調速器,大概100元,就可以控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槍?
是烙鐵吧.
30W/60W都可以.若沒有控溫的話,可以去買個調光調速器,大概100元,就可以控溫了. ...

我是60W的 請問 烙鐵頭 要用哪種的 較合適呢?

我只有一買來 上面原有的頭 不知可否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60W的 請問 烙鐵頭 要用哪種的 較合適呢?

我只有一買來 上面原有的頭 不知可否呢?

沒看到照片,不過一般用的都可以.
要焊接的線和接點都要先上錫,再互相焊在一起,要注意溫度,時間不可以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看到照片,不過一般用的都可以.
要焊接的線和接點都要先上錫,再互相焊在一起,要注意溫度,時間不可以太久 ...

這種的 是買便宜的 頭用沒多久 就變大了

剛好要拆平板零件 用刀頭 插頭不知會比較好焊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的 是買便宜的 頭用沒多久 就變大了

焊線用圓錐型就好了.
可以去買個調光調速器,大概100元,就可以控溫了,頭好壯壯,它就不會那High了 ...

网友:
烙鐵要30W的    60會燒壞塑膠跟鍍金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