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klt-32e03破屏面板代換

楼主(2014-09-17):
各位前輩你好~可否請教一個問題,我有一台大同klt-32e03破屏面板是kbi+315A1B02,找了一個相同定義的面板AX080D002F代換上,結果出現油畫,可是原廠板沒有像V59公板可調整LVDS MAP功能,可否解決此狀況,感激不儘~

花屏

花屏

网友:
T-CON是破屏面板kbi+315A1B02的嗎??

网友:
可以把面板LVDS腳加1.8V-3.3V或者接地  你試看看  這樣就可以反轉了

网友:
32日立面板一般都6bit的~無法直接代用8bit的吧~你查過規格書了嗎.....

楼主:
感謝jackhiphop 大及風嵐 大的解釋,試看看LVDS腳加1.8V-3.3V或者接地 ,不行在改LED公板

网友:
你不用試了.....邏輯板上面是空腳.

楼主:
果真!如小張大所言

楼主:
破屏面板kbi+315A1B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