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硬碟可承受 20V的時間有多短暫?

楼主(2014-09-17):
給單一硬碟灌高電壓:

比較容易觀察的片段:

一次並聯5顆硬碟 : (預定要提供260V / 20A )

開始測試後,前2段影片都不到1秒就起火花,這個時候應該可以直接判定該硬碟完蛋了吧?

雖然電表抓不到起火花瞬間的電壓值,至少有看到起火花前的大約是4~5v,
起火花後的下一個瞬間升到20v左右,所以關鍵的電壓值就介於這2者之間。

我有幾個疑問想請問各位先進,
(a) 影片中他的是拿電表量5v還是12v? 我看不懂他的量測位置。
還是每一段影片量的電壓都不同?

(b) 黃色電表旁邊那一台黑的應該是鉤表吧? 畫面太暗,看不清楚檔位、型號和數值。
電流升高的時間太短暫,完全無法得知燒毀的主要關鍵是電壓還是電流。

(c) 一次並聯5顆硬碟的片段中,第13秒左右有抓到電流值,畫面顯示的數字最大是 009,
但是我沒有看到小數點在哪裡,應該是0.09A 、00.9A、 9A 哪一個??
大4 PIN那個年代的硬碟吃電量比較大,如果測的是12V,我覺得應該是9A;
如果是5V ,應該也是 9A。
我以近3年的SATA硬碟 2顆並聯作參考,待機時 5V 共耗用0.6A。

(d) 承(c) ,第11~12秒處,黃色電表上顯示電壓為13~15v時出現火花,
12v部分應該不會把耐壓做的這麼低吧?
我推估這個電表量的應該是5v,對嗎?

网友:
這樣測試是為什麼

网友:
主要關鍵是電壓,電壓超過零件耐壓導致擊穿短路起火,
雖然電流是燃燒的關鍵(供電能力),但沒有高過耐受電壓也是破壞不了的。

楼主:
在一次並聯5顆硬碟的片段中, 第5~6秒處,電壓升到10v時出現第一次火花,
從這一點應該可以證明實驗者所量測的是5v吧?

我的感覺是在10v下,承受時間連0.5秒的都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一次並聯5顆硬碟的片段中, 第5~6秒處,電壓升到10v時出現第一次火花,
從這一點應該可以證明實驗者所量 ...

0.5秒對半導體來說是天長地久,耐壓破壞可能出現在nS等級.......

楼主:
有擊穿, 那有沒有半擊穿、不完全擊穿這類現象?

如果5v電路在10v下撐不了0.5秒,那8v、9v也應該延長不了多少時間。
硬碟的12v電路的耐壓通常設計成多少呢? 有17v或以上嗎?

12v與5v的擊穿電壓是否真的要取得硬碟的用料細目與電路圖才有辦法得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擊穿, 那有沒有半擊穿、不完全擊穿這類現象?

如果5v電路在10v下撐不了0.5秒,那8v、9v也應該延長不了多 ...

看了影片後...
個人感覺,這個是在測電路"異常"後(例如:PSU故障擊穿,AC 220V直接貫入硬碟....等)
電腦設備故障(一定會故障)後,會不會引起(燃燒)"火災"的問題.

所以重點應該在 有沒有(後續)"火災"的問題上...
而不是 "設備"(硬碟) 本身 會不會壞掉(一定會壞掉),何時壞掉...

就跟車輛在廠內實驗室的(意外)撞擊實驗一樣....
最後車子壞掉(一定是壞掉),但重點在 "人"(駕駛與乘客)能不能減少傷害而活下來...

网友:
這個實驗 沒有參考價值
1  電源等級不知
2  測量儀表等級太低  出來的數據也時沒有參考價值

總而言之      這是在玩的n_122|
有的時候我也做這種事n_104|    所以power想做到這麼強也有一部部分原因n_122|

電壓太高  先死電容  跟穩壓    時間在久一點  死的就是邏輯IC了
PCB碳化   邏輯IC是穩死了

在高壓電之下   絕緣是失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