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喇叭訊號轉成電訊號

楼主(2014-09-17):
小弟有些不懂 請各位大大指點

小弟哪天心血來潮想要用喇叭後面兩線(交流的訊號)來推動一個燈 或是轉換0v~ 5v的訊號

用指針電表轉ac dc檔  喇叭不拆發現量測  轉大小聲電壓都沒有變化

拆了喇叭  也是沒什麼變化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网友:
不知你這樣做的目的是啥麼?
喇叭是被動元件,供給喇叭電力的是擴大機,訊號是 AC,

用電表的 AC檔量測到的是 V/rms,要在8歐姆的喇叭上有5V的電壓,轉大音量試試看吧,
但是要推動一只燈炮就要看擴大機的輸出能力了,

你不會是拿電腦喇叭去推吧!?

网友:
將原訊號,經過整流後
驅動電晶體,就可以讓LED跟隨音樂閃爍

网友A:
你要先送個正弦波進去

YOUTUBE上就有了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 還蠻標準的

關鍵字打 SINE    1KHZ

用指針表一定會看到

网友:
類似下圖

如果要轉成0~5v,可能要搭配opa電路

單純直驅led的話,音量必須大一點
才能點亮led

如果加上電晶體,可以修改RB電阻大小
讓LED有變化性

网友:
很正常,擴大機的訊號中點是0V,振幅往兩邊擺動而且又沒輸出直流,用三用電表當然是測不出什麼東西

网友:
可以 LED Driver IC
SN29740N= UAA170

135.23 KB, 下載次數: 22

272.39 KB, 下載次數: 5

网友:
呵呵!樓主給大家打了謎..........x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送個正弦波進去

YOUTUBE上就有了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 還蠻標準的

可以去Play store下載一個叫Frequency Sound Generator的APP,這是可程式化的音頻產生器,裝在手機上面也很好攜帶。

网友:
好歹也應一下吧= =

楼主:
抱歉最近出差~  我吸收一下感謝各位大大~

如果我想要利用無限麥克風 與麥克風模組 去做一個簡單的無線類比 不知道行不行

因該是說發射端想要利用0~5v 輸入   無線接收端輸出0~5v的動作

不知道有無這樣簡單的模組

网友:
一個發射 一個接收  單向通信

有這樣子的套件 無線電麥克風 (FM)

運作頻段 比較敏感   75~120MHZ

100元有找

可以考慮用藍芽   我幫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