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A1916w 拆解更換電容

楼主(2014-09-17):
VA1916w 這台基本上是以卡榫為主所以拆的時候有點不方便
小弟對硬體完全不了解,只會換換電容跟微動開關(還有瞎拆東西)
反正壞了就拆拆看囉,以下就逐步拆解來看
先從底座開始拆,除了底下的盤子拆除之後,背後還有四顆螺絲

接著再拆底座上面的支架,以及支架內的螺絲

從底座到支架就是一連串的卡榫,當然背板也不例外
建議是從底下一路撬開到周圍至上方

中間其實還有一層金屬殼結果我沒拍到
我用簡單的來說就是四個螺絲加上電源線以及D-Sub線的各兩顆螺絲拆開後內部就是這樣

這次的兇手

換上新的電容

再裝回去就大功告成啦~
同時我也參考了這篇拆解文章:ViewSonic VA1912w 修復記

謝謝大家!

网友A:
這樣開殼...會流眼淚...

用刷卡吧..

网友:
電容用(挾騙)會更好,不然一段時間後會再相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底做拆除把那蓋子拔起,四顆螺絲拆下就能分離,拆殼只需用指甲輕輕插入面板鐵框與前蓋縫隙
往上提就會出現縫隙,刷卡即可輕易鬆開塑膠扣,依序劃四邊即可完成背蓋拆除......

网友B:
恭禧完修

小弟有一事不明,請教各位先進。像這種有2排線接到液晶上的,能換成公板嗎?

因為到目前為止,小弟換的公板都只有單排線的     (還太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恭禧完修

小弟有一事不明,請教各位先進。像這種有2排線接到液晶上的,能換成公板嗎?

這台用奇美的A190A2系列面板,隨著子型號不同它也有LVDS介面的板~

以這台來說,它是RSDS介面六位元抖色8位元哦板~~改公板應該是找塊
VLDS轉換板,好像沒針對這塊屏推出轉換板唷...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台用奇美的A190A2系列面板,隨著子型號不同它也有LVDS介面的板~

以這台來說,它是RSDS介面六位元抖色8 ...

大概瞭解了,那請教一下,電視改公板是不是也同樣的道理呢?

网友D:
此PI板上的 CAPSON 電容,若沒全換掉,大概不出一年,就會有問題再出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此PI板上的 CAPSON 電容,若沒全換掉,大概不出一年,就會有問題再出現

U大有無碰過這AD會過熱的情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大有無碰過這AD會過熱的情況?

就我遇過這款螢幕PI板的種類不只一種,一般來說你AD板會過熱得先查 PI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我遇過這款螢幕PI板的種類不只一種,一般來說你AD板會過熱得先查 PI板

我手上這台AD是螃蟹SCALER+MCU的(無DVI)架構....
有時候在遊戲畫面轉換時會黑屏(背光無有顯示),重開
就會好......P+I電容我還沒換,但我怕燈管或者AD有問
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開殼...會流眼淚...

用刷卡吧..

有有有~ 刷卡那招我有看!!!
可是我都刷不開 XDD

還好我翹幾下就開了,無傷卡榫
拆得很慢就慢慢拆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PI板上的 CAPSON 電容,若沒全換掉,大概不出一年,就會有問題再出現

以及 豪記吳 大大都這樣說
目前我只是碰到壞掉才換,反正好了就下次壞了再修吧~

另外我想問一下阿~
是不是如果遇到電容爆掉的情況
最好是再更換電容的時後,除了壞掉的那顆以外
周邊的也最好要一併更換嗎?

如果是,是尤其以電解電容這類特別要注意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及 豪記吳 大大都這樣說
目前我只是碰到壞掉才換,反正好了就下次壞了再修吧~

要不要一併換掉,要考慮的不是壞掉那顆的周邊。因為在旁邊不代表就有關連。

一般來說,同樣的電容有壞掉時,其他一樣的電容大多也差不多了。

除非你有儀器,為了長保安康,通通換掉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有有~ 刷卡那招我有看!!!
可是我都刷不開 XDD

我用的都是暴力拆除法!塑膠扣常被我拆壞。

网友:
除了日系電容,看到其他牌子的這些電容,我只能說那些電容用久了以後是「跛腳,但還能走路」。

什麼時候腿會癈了,天知道。。。。。。。

(假如日系電容能用十年以上,那麼這些差的電容可能是二年~十年。為什麼差的電容有可能用到年!?因為剛好放在負荷較輕的電路上,另外常用跟不常用也會影響時間。。。差的電容大多三到四年就差不多了。。。。反正保三年能過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要一併換掉,要考慮的不是壞掉那顆的周邊。因為在旁邊不代表就有關連。

一般來說,同樣的電容有壞掉 ...

喔喔~是什麼生命周期的是吧?這個下次我就一併更換好了

另外要問一個老生常談的事情
就是阿,如果有同樣型號的固態電容能夠替換的話,是不是換上會更好?
而我知道電容更換時,容值uf最好固定(有人說能夠高一點,有人說最好不要),耐壓值V可以稍微高一點無妨
那對於電解換->固態,也是一樣的想法就對了嗎?

网友:
減少垃圾--拯救地球--恭喜完修

网友F:
如果電容使用電壓值一樣,uf更大的來替代可以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如果電容使用電壓值一樣,uf更大的來替代可以嗎?

不可以太大多~~大一些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太大多~~大一些可以

我記得有看過耐壓跟容量如果有變動,最好只變動一個
而變動範圍以大一階範圍為限

不過耐壓值好像其實沒有什麼差別n_167|
反正不要小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記得有看過耐壓跟容量如果有變動,最好只變動一個
而變動範圍以大一階範圍為限

舉例來說~25V/470uF

原始料件耐壓25V,運作電壓可能是12V(一半),你用比25V大
都還好,只要你位置放的下。耐壓越大容量越高的尺寸可能就
越大顆(胖?!)

容量470uF,電解電容有百分之五的誤差,大一階應該還好(用
於濾波電路中的電容),但用到1000就有些太大了..
==========================================
另外順便跟你問一下,請問你的VA1916W會不會顯示畫面的反應比較慢?

比方說電腦開機時POST階段,有的主機板是出現廠商LOGO或者是POST
畫面(顯示CPU型號、記憶體規格與安裝容量這畫面),我這台顯示器聽到
主機B聲後還沒出現上述畫面呢,等他顯示都已經到了出現磁碟陣列顯示
組態預備載入作業系統的階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舉例來說~25V/470uF

原始料件耐壓25V,運作電壓可能是12V(一半),你用比25V大

是的,確實比較慢
而且連螢幕重新喚醒時間也較長

目前碰了兩台,另外一台有常常出現一下稍暗、一下正常亮的情況
應該是某種智慧省電模式判斷失靈了吧我想n_081|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確實比較慢
而且連螢幕重新喚醒時間也較長

那應該是動態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