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變壓器零件替代一問

楼主(2014-09-17):
請問dell螢幕用的14v 3A的變壓器,電容100UF 400V掛了,TOP247Y也掛了,電容己經換好了,但TOP247Y可以用TOP246Y替代嗎,順便請教他的替代原則是什麼呢

网友:
兩者差異在輸出功率,理論上不能用246低功率的取代247。其實要視後端負載而定,也不是說一定不行。

楼主:
因手邊有top246如果換上去,會不會燒其他東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手邊有top246如果換上去,會不會燒其他東西呢

理論上,若功率不足會推不動~若推的動發熱量會比原來還要高,需注意散熱

基本上多不會一開就燒元件,除非你腳位定義不同接錯腳位~才會燒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手邊有top246如果換上去,會不會燒其他東西呢

TOP24X一般都是應用在小電流的standby電源居多,小弟認為從TOP247換成TOP246應該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