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兆赫LM4210P不能開機

楼主(2014-09-17):
請問各位先進:

機型:兆赫LM4210P

故障說明:
1.本來一直都正常使用收視,忽然間有聲無影,黑屏,待機燈變紅色(原本開機是藍色),面版按鍵無反應,遙控也不能關機.
2.只好拔掉電源,等幾分鐘後重插電源,待機紅燈亮了,遙控可開機,一切似乎又正常了,
3.過約10分多鐘,忽然花屏了(還是有聲音),面板按鍵和遙控也都無反應,待機燈又紅色了.
4.再次拔掉電源,等幾分鐘後重揰電源,這次全部沒有反應了,連待機燈也不亮了,(只有聽到很小聲高壓板送電的聲音).
5.就這樣幾次重新送電,依舊沒有任何反應,拆開電源板看到有三顆電容爆漿,
6.找了一片相同的電源板替換,重新送電,依舊沒有任何反應,待機燈依然不亮,

請教各位先進,下一步該從那邊找故障,因本人並非科班出身,只是對這方面有興趣,
敬請各位賢達不吝賜教,在此先謝謝大家~

圖片太大不能上傳,待整理中...
機型:

機板配置示意圖

電源板
電源板紅色圈起來的三個電容有突起,

V420H1-C07

VIT70023.80

VIT70023.81

网友A:
主機板壞~~~如自己的就改公版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壞~~~如自己的就改公版把~

感謝大大的回覆,

對,是本身自己家用的,

請問大大,有那一型號可替用?

网友B:
保險絲是否燒斷

要電表量看看

電源版上的橘色電容也好像都凸起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險絲是否燒斷

要電表量看看

感謝先進的回覆,

電源板上,有三個電容爆了,(紅色圈起來的三個),
保險絲有量沒斷,

我在發文有提到,換了一片相同的電源板,依然待機燈不亮,無法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