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出現這樣的畫面,看得出來硬體是哪邊的問題?

楼主(2014-09-17):
各位大大好久不見
因為最近職務一些調動,維修的東西只好放在那裡堆高加生灰塵
這是我這兩天發生的一件超過我能力範圍太多的狀況
一台CentOS裝載asterisk為數位語音交換機
硬體是supermicro cse-813m加上一張特殊的網卡Rhino R4T1
狀況是某天大家反應電話品質抖抖的
我把它重新開機結果就卡在這了
我以為是網卡問題
因為拔除後系統正常開機到login畫面
但兩個PCI插槽怎插這片網卡就是只開到畫面中的錯誤
我朋友說是某個device有問題
我再把這張移植到一般pc主機安裝centos並不會有這樣畫面
目視主機板似乎也沒有爆電容
想請問大家有看過類似狀況可以判斷是主機板哪邊出問題
目前公司內線全斷壓力超大
主機板從ebay買了一張來測試看看希望有用
不然我看要去拜一下三太子了..........
ps:三太子有缺工讀生嘛?

网友:
我再把這張移植到一般pc主機安裝centos並不會有這樣畫面

想請教大大,Rhino R4T1這張應該是上、下車用的語音卡,T1在用的,您移過去另一台有正常驅動它嗎?

网友:
記憶體會造成怪問題。。。。

网友:
請問你有拿顆新硬碟重裝過這台嗎?
rxt1是你那張網卡的程式裏面發生的問題~

X86指令在 memory compare 動作發生狀況

CR2:
Contains a value called Page Fault Linear Address (PFLA). When a page fault occurs, the address the program attempted to access is stored in the CR2 register.
這是說 memory fault 問題發生的位置,你的位置是 ffffffffffffffd0,這不可能是 memory的位置~

問題來自:
1. stack memory crash (堆疊記憶體被破壞).
2. DS or EAX 暫存器值不正確~
3. 其他

有可能:
1. 硬碟
2. device 掛點..
3. interrupt 相衝
   請進 BIOS 調整並將  share IRQ 調整開來~
4. 記憶體系統 report issue.
5. centOS /asterisk 板本更新可能會好~
6. 請換不同的 PCI slots(另 interrupt 變動)
7. 檔案毀損,本機重新安裝~

都可試試看~

网友:
論壇硬碟故障也是這樣

楼主:
謝謝各位高手解惑...
目前進度買片PCI-X 133 L型  轉接頭
看看是否中間轉接出問題

謝謝各位

ps:換了轉接頭一樣死機....我的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