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用三用電表查大同電鍋漏電的步驟

楼主(2014-09-18):
各位大大好:
是這樣的 家中有台久未使用的大同電鍋
最近拿出來試用 結果 插頭一接 哇馬上就電到啦
這鍋是加熱管式的 電源線跟一般插孔式不一樣 是連鍋式

有爬了文 但沒有找到答案
好像是量電阻吧
希望知道的專家大大能指點迷津 感謝!!

网友A:
不是量電阻,是用電阻檔位下去測量看看是不是有短路(低電阻)的現象
先把紅圈處螺絲拆除後測量電源線(探棒一頭接電源線一頭接電鍋本體)測量是否與電鍋本體有短路現象~
然後再查修內部線路任一個點都不可以與電鍋本體有短路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量電阻,是用電阻檔位下去測量看看是不是有短路(低電阻)的現象

先把紅圈處螺絲拆除後測量電源線(探棒一 ...

et1190大:
謝謝您這麼快回答
還特意畫圈標明真感激

因為鍋內積垢深 所以小弟買了檸檬酸浸泡中
清完會依照您的法子試

再請教您 三用電表是指針式的也測得出嗎?

网友:
指針和數位都測得出
指針轉*10k檔

楼主:
向et1190大及金龍大回報:
經過一番努力 還是不得要領查不到很糗
沒辦法 只好求助老主顧~~住家附近修家電老闆

如et1190大所言 連加熱管都拆起來試了
結果終於找到凶手了!!
就是圖中箭頭地方
就是這裏阿司到

在此向兩位大大報告 感謝指點迷津 也提供給諸位diy朋友參考
也感謝這位陳老闆
之前已經麻煩N次了 真謝謝他

楼主:
et1109大說磁鐵用久吸力不足
這情形 是會煮到一半掉下來?

网友:
這跟傳統那個跳起來很大"搭"一聲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