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取樣與示波器上顯示不符

楼主(2014-09-18):
最近使用TI 的MSP430做編碼器訊號的取樣,訊號是100HZ的弦波,經過OPA放大後,在OUT端接示波器看起似乎挺OK,就是一個正弦波,但是由ADC取樣進來後,發現弦波的波谷兩側會往內凹,像是蘋果被咬一口後有缺角的感覺,不知道為甚麼會這樣?

另外如果我在OPA的Rf端並聯上一顆電容的話可以改善缺角的情形,可以這個值卻不好配,電容值太大當馬達
高速運轉時弦波會被截掉,配太小又沒效果。

想請教各位大大:
1.為甚麼ADC跟示波器上顯示的值不一樣呢,都是同一點進去取樣的啊?
2.有甚麼辦法可以改善ADC取樣失真的問題呢?

拜託各位前輩了,這真的有點無處下手的感覺。 謝謝!

网友:
可能是ADC的滿刻度設定過低造成,試著調高ADC的滿刻度值或降低輸入信號電壓值.

网友:
不確定誤差是否來自外部信號~
你用示波器量測確定外部信號是正確~
請問,你有目視檢查 ADC 讀取出來的值嗎?有沒有可能誤差來自於程式?

楼主:
第二張圖,是ADC讀取的值,程式因該是沒問題的,我是連續取樣700點,並沒有做其他動作。

网友:
示波器也是ADC,差別在於一般示波器輸入阻抗高達10M歐姆,影響被測端小。不知道你的ADC是長怎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張圖,是ADC讀取的值,程式因該是沒問題的,我是連續取樣700點,並沒有做其他動作。 ...

你好,

示波器那張,ADC上的值全是正值,但你圖上的值,是以 1000 到 -1000表示,同時有加入了取樣時間因素~
總覺得~
程式有問題~
ADC 取樣值沒問題~100Hz 波形應該不會有元件失真的問題~
是取樣時間有狀況的感覺~

另如為 ADC 取樣失真,應該會發現波形以原點來看,左右寬度一樣,但你的圖,很明顯失真的位置,感覺時間軸是一個不連續的狀態。

网友:
貼出ADC輸入輸出的電路,大家要猜也才不會差太遠。

楼主:
恩我使用的是TI MSP430F5438A內建的12 bit ADC模組,取樣完後,是0~4096的值在經過中心值校正,成圖上所看到的+1500~-1500的值,至於時間軸不太對,我猜可能我用DC驅動馬達有一點震動,所以波型時間軸看起來有縮放的感覺,才會圖上看起週期不太對。

這是OPA放大的電路圖: OUT 直接接ADC 也是示波器量測的點

波型晃動:

OUT 直接接ADC可以嗎? 還是有需要再串電阻??

网友:
再拿幾個 LM324試試,EDN 雜誌有些文件可參考看看:Current source enables op amp’s output to go to ground

网友:
你在目前放大器的輸出和ADC之間再加一級電壓隨耦器看看.

网友A:
把  LCM 324 第4腳電壓降低至 -2v 到 -5v 看看~

网友:
突然想到~你示波器都看到正確無失真的波形了~
應該從軟體或MSP430 去想才對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張圖,是ADC讀取的值,程式因該是沒問題的,我是連續取樣700點,並沒有做其他動作。 ...

先不要做軟件修訂, ADC RAW DATA 看看用 EXCEL PLOT CHART 畫圖的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使用的是TI MSP430F5438A內建的12 bit ADC模組,取樣完後,是0~4096的值在經過中心值校正,成圖上所看 ...

忘記了430 ADC 有沒有差分輸入
試試不要BUFFER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LCM 324 第4腳電壓降低至 -2v 到 -5v 看看~

那整你準位拉高可以嗎? 如0.8~3V這樣勒

因為我是使用單電源所以才接地, 另外ADC DRAW DATA 我用EXCEL畫過了,跟第二張用MATLAB畫的依樣。

先用電壓隨偶器試看看好了,LM324可以嗎? 還是要其他OPA。

网友:
就先用LM324就好.

网友:
如果懷疑動態問題, 可以先用注入穩壓源, 看看你變形那段的電壓範圍的 ADC 值會不會超出計算範圍

會不會和 LSB 有關呢.

楼主:
喔,試出來了,串一個電壓隨偶器有用,不過LM324似乎沒用還是會有雜訊且失真更嚴重,但是換成OPA2743接成的電壓隨偶器確實可以防止失真,不知道是不是反應速度比較快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