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 DTL-732E300 亮橘燈

楼主(2014-09-18):
先前發過一 篇文章,後來連絡不到客人一直不敢動手,這段時間一直不停的連絡客人,終於在今天早上客人主動告知不修了就給我回收了,所以就來動工了

之前發過的文章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732E300

今天一早拿了一顆前幾天殺肉下來的電源板更換,已確定故障情形不是電源板異常造成的,而T-CON早在之前檢測時就有拿一塊正常的測試過了也可以確定不是T-CON問題造成的,那就應該是主機板了,於是更換24C64,結果還是一樣亮橘燈待機一樣12V及24V都有了,不知該往哪個方向去著手,還請各位前輩指點一下,謝謝

目前傾向於紅框內IC異常(此IC應有程序才對)

网友A:
電源啟動順序如果都對的話....

尋一下起震 or tune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啟動順序如果都對的話....

尋一下起震 or tuner ...

是電源板上的起震嗎?如果是那是正常的
TUNER有拆除不接一樣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電源板上的起震嗎?如果是那是正常的
TUNER有拆除不接一樣情形

您不是說這片 delta power Okay嗎? 所以我當然就是指的是 AD囉!

然後我所指的電源起動順序包含 PS-ON 到BGA 這段...起震用 SCOP 查會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