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B3223E 畫面暗,無法調亮(已解決)

楼主(2014-09-18):
BENQ VB3223E 畫面暗,無法調亮

電源板5V/12V/24V正常

測量高壓板 PIN13 PDIM電壓(來自主板)

亮度調最亮64 電壓2.424V

亮度調最小0 電壓2.424V

將PDIM 2.42V與BLON 3.3V短接變成3.3V,畫面依然暗
將PDIM導線切斷,畫面依然暗,三太子不會了
請求仙拜指點~

网友A:
PDIM電壓,應該是要調整選單的背光才有變化,不是亮度

网友:
請問液晶用了多久 ? 該不會是物理故障老化了吧 !

网友:
亮度維調修很大哦....偏光

OSD 選單(對比/背光/色相)調整一下會比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IM電壓,應該是要調整選單的背光才有變化,不是亮度

原來亮度與PDIM無關,不是三太子喝醉搞不清楚
是根本就不會說,感謝指導:

背光   PDIM     WATT
===   ====    ====
0          1.1V       55W
5          2.2V       75W
10        3.3V       95W

畫面依然偏黃黯淡

网友B:
要不要拆面板看一下~像是燈管老化偏黃或是中間那幾層平均散光的塑膠紙受潮受熱變質泛黃...我猜的

网友:
會不會是PWM IC掛了,不然有點詭異

网友:
高壓板上提供參考電壓的電晶體換一下看看。。。。。

网友C:
三太子修這麼大庫存料應該很多,power, a/d, 高壓給它代換看看,確定是不是面板模組問題還是前幾項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拆面板看一下~像是燈管老化偏黃或是中間那幾層平均散光的塑膠紙受潮受熱變質泛黃...我猜的 ...

三太子亂亂修,土地公看不下去
一大早,那隻奶油桂花翻雲覆雨手一掀

壓克力板黃赫赫

舊壓克力V315(黃) vs 良品V320

V320車半吋下來

背光、亮度都調低一點

搞定!
感謝大家的援手~ 嘉芬統統送給大家說~

网友D:
太誇張了吧!?
整片都變黃了!

三太子下次遇到要切亞克力不要用散打,不整齊費工又怕弄破掉,
買一隻這亞克力刀,劃兩下一折就斷的很整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太子修這麼大庫存料應該很多,power, a/d, 高壓給它代換看看,確定是不是面板模組問題還是前幾項問題. ...

修電動起子比修電視卡好探說~

网友E:
三太子真厲害~  什麼都有修喔  讚~~功夫肯定很棒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修電動起子比修電視卡好探說~

請教三太子有無修家庭和好的,朋友最近幾個月為了老婆冷戰一直困擾著,
偶想幫忙都不知從何下手,唉!真是何苦來哉!?

啊!扯那裏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教三太子有無修家庭和好的,朋友最近幾個月為了老婆冷戰一直困擾著,
偶想幫忙都不知從何下手,唉!真 ...

老公你肚子餓不餓 ! 我下麵給你吃 。

又學到寶貴的一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電動起子比修電視卡好探說~

下次會不會連馬桶也來個維修實例吧!!

网友:
大家的回應,愈來愈有味道呀~又看到一個奇怪的東西了。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太子真厲害~  什麼都有修喔  讚~~功夫肯定很棒

三太子只會收修,並不會修
拍照上來請教大家怎麼修,卡緊~
呵呵! 做伙來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三太子有無修家庭和好的,朋友最近幾個月為了老婆冷戰一直困擾著,
偶想幫忙都不知從何下手,唉!真 ...

呵呵! 人生最後一個高離婚期階段
冷戰! 還好說~ 就把它當作室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人生最後一個高離婚期階段
冷戰! 還好說~ 就把它當作室友吧!

你派最正妹去跟那位老兄喝咖啡吃吃飯,元配發現就會火大~~挽回,反之

假戲真做一不做二不休.....換掉n_009|

网友F:
短消息不會傳圖檔,直接放在這裡請三太子看看是否值得修理,電動起子時轉時不轉
換過歐姆龍開關。

搭配使用的電供,不過無法切換輸出電壓

网友:
是用久了都會這樣黃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短消息不會傳圖檔,直接放在這裡請三太子看看是否值得修理,電動起子時轉時不轉
換過歐姆龍開關。

你檢查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5327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電動起子比修電視卡好探說~

這類電動起子 (正常使用下,無接到220V or 雷擊 ~狀況下)

1.電源線-->本體接頭處 ,容易斷線 ,導致無反應

2.另外手"按"啟動的開關卡榫,用久裡面容易斷,導致"按"下開關起子不轉

除了這兩點,我想就是偶而需換碳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太誇張了吧!?
整片都變黃了!

這刀子我都用斷掉的鋼鋸片,用砂輪機磨n_136|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刀子我都用斷掉的鋼鋸片,用砂輪機磨

以前同事也用鋼鋸片磨一支給我,後來放到找不到
DAVE有沒像片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同事也用鋼鋸片磨一支給我,後來放到找不到
DAVE有沒像片分享~

popcorn大找不到舊的剛剛磨一隻給您參考

网友:
a471 大您需要引刀自宮的話這把可以借您~~不......送您n_136|
花栗鼠 大那鋸片已經不利才能拿來廢物利用,且鋸齒只要不要逆向,不太會傷到,當然不能拿白泡拋幼咪咪的小手來比n_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