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Power Bank 30000mAh 行動電源 自己斷電 充電當機

楼主(2014-09-18):
網購的很久行動電源有兩個問題,於是就把它拆了
順便請教一下裡面電池是哪家的?  電池容量多少?
紫皮 ICR18650 看起來就是samsung,不過想想這種料是不可能的

1.自動斷電
這部分就是明明有附載約13秒後自己關閉電源

2.充電到一半當機
充電時燈會閃但幾分鐘後,突然不閃就停住了

斷電影片
http://youtu.be/x3gVipDhmCY

充電當機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eET2cv_fdo

网友A:
這種配置  可以直接換掉了
30K maH  重量至少會有1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配置  可以直接換掉了
30K maH  重量至少會有1KG

那想說那18650電池可以留下來,買個電池盒當行動電源
八顆可以當兩組

网友:
八顆並聯??  這有像FX那顆的作法唷,你要不要弄一顆正常的18650直接接你的機板,搞不好可以用喔

你那八顆可以用電池檢測測一下,我想應該都........

网友B:
電池組很麻煩,不論是串聯or並聯都一樣
最好的狀況是用同批號,相同內阻,相同電壓的單體來組裝
我個人親身經驗是
6顆鋰電池並聯,在沒有接任何東西的情況下
靜置了個把用,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整組電池完全沒電了
趕快把手邊其他的電池組充電後淨置
隔天再把電池組分解,做單顆放電測試 (使用12V 50W 鹵素燈) <==窮人家的克難道具
發現有些顆粒的電壓會維持在3.6V緩慢下降,有些顆粒的電壓會急速下降
當下就把那些體質不良的顆粒全部剃除
因為那些體質量的電池,會吃掉其他健康電池的能量

左岸的供應商很厲害的,他可以依照你的需求打標籤
你要打 A123  4500ma 也沒問題

楼主:
FX哪顆?
電池也沒儀器能檢測耶,把他一顆一顆拆下來好像不好拆那都點焊的
硬拔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組很麻煩,不論是串聯or並聯都一樣
最好的狀況是用同批號,相同內阻,相同電壓的單體來組裝
我個人親身經 ...

他四顆並一組,所以我先把他焊下來放個幾天看看?
但它四顆點焊在一組鐵片直接拔下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四顆並一組,所以我先把他焊下來放個幾天看看?
但它四顆點焊在一組鐵片直接拔下來嗎? ...

個人不專業的猜測

綜合上面幾位大大的說法

我覺得,先不管那個點焊的鐵片,那個動了就很難弄回去了

既然是4+4並聯的設計,可以先試著從電線那邊拆焊掉一組,只保留一組4顆
兩邊都測試看看,說不定,其中一組4顆是正常的也說不定

4# tonyufo大大提議的方向也是各可行的好方法,但是要先想辦法固定18650電池就是了

网友B:
是的
先把四顆一組拆下來充電 (4.2V 1/10C)
(我是使用定電壓定電流,充到電流幾乎等於0V)
充飽後即可把電池的正極分解開來 (正極比較好焊回去)
淨置數小時後再放電,看那一顆放電時的電壓掉最快
表示它的內阻已經變大了,不適合跟大家住在一起

此時你也可以順便測試一下電池概略的容量
用3Ω5W的電阻放電,看電池電壓掉到2.7V需要多久的時間
該時間即為該電池約略的容量
(正確的測試方式是以1C的放電速率至放電終止電壓的時間為該電池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先把四顆一組拆下來充電 (4.2V 1/10C)
(我是使用定電壓定電流,充到電流幾乎等於0V)

好的,我假日再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想說那18650電池可以留下來,買個電池盒當行動電源
八顆可以當兩組

可以   但是混用電池的話  最好可以  正極共用引出兩條線  一條租線 一條細線    再每顆負極接個 保護板

保護板有  P+ P- B+ B-       P+跟B+  是相通的 只要用個細線 就好 那是測電壓的

B-接到 電池負極     P-全部保護板共接   然接個溫度保險絲  75度C以下的  越低越好
當過熱保護

做好之後再放電  充電 循環的幾次

要保存的話  必須讓電池組一直維持在3.7V    不然cell會自己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是混用電池的話  最好可以  正極共用引出兩條線  一條租線 一條細線    再每顆負極接個 保護板  ...

好的謝謝

楼主:
新增充電自動停止影片

剛接上原本自己買來用很久沒問題的Panasonic 18650電池,行動電源依舊斷電所以應該是電路版零件有故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增充電自動停止影片

剛接上原本自己買來用很久沒問題的Panasonic 18650電池,行動電源依舊斷電所以應該 ...

這個你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084943456
有查其他痞友PO文露天有在賣板子,因充電微型USB脫落,因技不如人無法接回,搜尋有相容除充電需較舊型的迷你USB頭,偷雞摸魚直接換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個你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084943456
有查其他痞友PO文露天有在賣板子, ...

原PO的充電口是micro USB
露天的是mini U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PO的充電口是micro USB
露天的是mini USB

來不及了 我已加注進去了
該增壓版micro USB接點也有保留,有觀察過,當然以現有焊接技術還是沒辦法,真的眼花撩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PO的充電口是micro USB
露天的是mini USB

我原本的是mini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你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084943456
有查其他痞友PO文露天有在賣板子, ...

感謝大哥,原來拍賣上還有賣一樣空盒和電路版阿沒說我還真不知道
自D安心多了,不管是電池芯和電路都看得到

网友D:
電池這種外皮+印字很明顯是偽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池這種外皮+印字很明顯是偽造的

真的喔!  網站還標是2000萬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