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CX520畫面有時會閃一下有時變黑但都有聲音

楼主(2014-09-18):
SONY KDL-32CX520畫面有時會閃一下有時變黑但都有聲音.請各位大大幫我看一下是下列哪塊板子故障的幾率比較高?
1.

2.

3.

4.

5.

6.

7.

网友:
這裡不是廟宇..阿米土府...
無法隔空..抓藥..

如一般機器..大家可給一些建議
SONY 保護機制多.沒機楚..不是3..2語說
就可修的

网友:
閃黑還有背光嗎

网友:
應該是主機板故障了
這一片主板的故障情形大概就是這類的畫面

网友:
那請教各位! 這主機板可修嗎? 感謝